双桨真得会严重影响飞行吗?

楼主(2010-02-27):
我飞了快三百个起落了, 一开始,总认为双桨很严重比须消除, 花了大量精力调. 但后来慢慢发现, 其实一般双桨对飞行几乎没影响. 无率从操控还是飞行时间, 除了大桨切风声比较闷,不锐利外. 大家认为呢? 现在有时候没空调机,常常带双桨飞,有时候是还比较严重的双桨.心想,等再炸一次,一块调.

网友A:
还好,我大双桨翻3D,

 看你对飞机的追求,我金鱼尾飞航线!..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大双桨翻3D,

 看你对飞机的追求,我金鱼尾飞航线!..

^ ^
是哦,可能震动大一点,对机机寿命不利,但对飞行操控, 反正我是感觉不出差别.

网友:
楼上貌似是新一代灌水王~~~

网友:
双桨严重的话动力下降历害,抗风能力和操纵性都会变差,而且加剧旋翼头轴承磨损,实在是百害而无一益~
轻微双桨除外~

网友:
双桨很严重必须消除,否则升力严重下降,如果是油机会发抖厉害!

网友B:
动力下降而且耗电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下降而且耗电增加
还真没感觉耗电增加, 相反,悬停时间还常常长了一点点.

网友:
有双桨  悬停时间长吗?

网友:
双桨一样翻:D
从充电器计数看,稍耗电一些

网友:
震动大。。肯定的。。动力小肯定的。。航线影响一般。。。3D明显了

网友:
轻微的没啥 严重的 容易使飞行受阻 有的震动太大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可能震动大一点,对机机寿命不利,但对飞行操控, 反正我是感觉不出差别.

对就是这个,震动容易把零件震松脱落。

网友:
我前一架450直机,调机时正飞调到无双桨,翻到倒的就有
没办法调到两边匀称都有双桨,飞得也挺爽,不过不建意这么飞啦

网友:
振动大,桨的声音有点吓人,感觉都要裂开的样子。

网友:
小心,双桨是一种现象,
要找出原因,
我有一次是因为球头扣开裂了导致双桨,还好及时发现,避免了炸机,
安全隐患最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