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内六角螺丝拧圆了,咋办?

楼主(2010-02-27):
没辙了, 打算买把电磨从桨夹与中联之间把横轴割断, 好象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A:
两边都圆了?横轴哪能用那么大劲,居然拧圆了内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圆了?横轴哪能用那么大劲,居然拧圆了内6
圆了一边, 怕射桨,所以上了胶,又拧得紧.所以就...

网友:
把刹车盘拿掉,用长的螺丝拧下去,固定住横轴

网友:
一把锯条就能搞定, 横轴很容易锯断

网友:
顶LS,据断横轴就可以了,不过小心桨夹

网友:
标题

用电钻把一边的内六角螺栓头部钻掉就可以把横轴取出来了,然后用钳子把螺栓拧出来就可以了,无任何损失,前提是要有电钻或者台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