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辉盛生产陀螺仪怎么样???

楼主(2010-02-27):
请教大家辉盛生产
陀螺仪
怎么样???我想用在450上面不知道可以不?练习基本的悬停和航线不知道是否可以呢?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不差钱的话还是401吧,实在扣不出来也得240

网友B:
不管差不差钱, 只要打算长期玩下去, 401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C:
上面的说得没错,我以前也觉得401贵不买,买了个垃圾陀螺仪害我炸了几次机,所以新手还是上401比较安全

网友D:
有钱上401,没钱先别玩,等存够钱了再上401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辟

网友E:
存够钱 上GY520 ....价格差100. 401到后面还是要换的..

网友F:
悬停和航线KDS800+922或520就行,但你玩起来就会停不住,动作剧烈点还是401以上的可靠些。

网友G:
回复是一种美德
 401真是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许是的 但是目前还是以固定翼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