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不久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10-02-27):
1.遥控上有个充电接口是干什么的  是给遥控里上的AA电池充电的吗?
2.450V2和450SPORT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3.用AA的控可以改成用锂电的吗?怎么改?
4.MHz遥控怎么改成2.4G的 具体步奏    谢谢

网友:
论坛都有,仔细查阅........

网友:
百度吧 :loveliness:

网友:
还是继续潜水多学点再说吧。

网友:
lss,我忍不住了…不是什么问题都那么易找的…有时一个小问题,回帖的打几个字就ok,但非要说自己找,同是几个字为什么不直说?
有些问题的答 案却是在回帖里!而且跟该帖主题相关不大,有时看过答 案忘了,想找也想不到搜索什么字。
无意冒犯,但实是不爽。
对于lz的问题,抱歉我都不会…
控充电那个应该很易找的。
手机发帖不方便。
问题找找再问,别人一眼看到那些问题明明很易找到你也问,证明根本没去找,这样的话,别的难找的问题也连同一起没有人答了。

网友A:
一起学习:
1控上的充电口是给控电用的充电电池充电的,这点控的说明应该有。
2.V2和SPORT主要区别是SPORT大桨中联大一些,尾波箱简洁,尾桨夹效果好些。
3.控电可以改成锂电的,有人加两个二极管降压,有人就直接用,目前还没听到烧坏的。(不知你是什么控,怎么配的AA电池?)
4.可以改,但要你的控支持,问一下卖家或2.4G的商家,国产建议飞梦、assan,价格合适而且有不少模友在用。
希望以后多翻翻相关板块,会有收获的
还有请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控电可以改成锂电的,有人加两个二极管降压,有人就直接 ...

是直接买12V电池组接在AA电池以前接那位置吗?

网友:
1.遥控上有个充电接口是干什么的  是给遥控里上的AA电池充电的吗?
2.450V2和450SPORT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3.用AA的控可以改成用锂电的吗?怎么改?
4.MHz遥控怎么改成2.4G的 具体步奏    谢谢
遥控器上的电源接口 要看看里边的实际电路
有的是个电池并联的一个电路 没什么特殊的 可以直接关控充电 注意正负极性 还有的是带个二极管 防止反接的

你看看 商家 的介绍 机器的 机身 等个别地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至于好处 看你个人的需要

改是一定可以改的 但具体要看你的控用的是多少节电池
如果是 8节电池 那么用干电池应该正好是 12V   如果用1。2V 充电电池应该是 9。6V 那么正常这样的电池 直接用 3S 的电池 充满是 12。6V 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 4节的 那么没办法 了 只好用2节电池8。4V 然后 加个 电阻加个 7806 或者直接加一个 DC-DC 的电路 不过在电池端再多加个 开关也可以

至于M改G 的问题 就要看你的控了  有的控直接就出了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改装件 比如 8通 9通的 高频头分离式的
如果是 4通或者 6通 就要根据其电路 和 G头的 说明来改装了

网友:
地板兄的愤慨可以理解!

其实多打几个字也累不死人,让他自己去潜水去找答 案不等于白说么?能找到答 案还发帖干什?

网友:
问题是,如果是新问题,我想一定很多人解答,关键都是些大家见得太多这样的提问才产生厌烦所以就没回答。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大多都可以搜出来。

网友:
SPORT的横轴  要比V2长一点  T头 大一些    大桨夹厚一些   微波想螺丝少了几颗  维修方便些   尾撑杆  长一点  至于性能上的提升 没感觉出来  就是SPORT比V2好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