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烧钱600ESP,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0-02-27):
玩600电直,电池一直是很大的投资,所以一直纠集着找一种能飞航线,性价比高一点的电池,心里价位在600元以内。年前在淘宝上一搜,发现这个价位能玩600的电池实在是少得可怜。看到一家叫优科能源的,有生产厂家的网站介绍,好像很正规的厂,于是和店家聊起来,据说是质量不错,就想买两节来玩,价格压到5XX元,结果年前厂家做不出货,无奈,又开始物色其它电池了,后来选择了次世代的,4400MAH 25C,价格也是5XX,比优科能源那家略高点,但好像牌子更响一点,就入手了一节试试。结果到手后发现是15C的,和店家联系,倒也爽快承认发错货了,给更换,结果9号了,快递不再收货,直到年后才换回来货,到手充电后量内阻居然有25毫欧。唉,也懒得折腾了。赶紧联系那家优科能源,还好有货了,结果告知新电池放电倍率加大到了34C,原来的价格不够,要涨了,好说歹说,还是以原来5XX的价格买回2节,一量内阻是12毫欧,还可以吧。
加上YT原配的电池,一共3种,我做个比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亚托的电池:重量820克,容量5200MAH,40C,充满电后,内阻8毫欧,然后放电到3.7V截止电压,共放出电量:4060MAH,放电效率:78%
次世代电池:重量650克,容量4400MAH,25C,充满电后,内阻25毫欧,然后放电到3.7V截止点药,共放出电量:3100MAH,放电效率:70.4%
优科能源电池:重量730克,容量5000MAH,34C,充满电后,内阻12毫欧,然后放电到3.7V截止点药,共放出电量:3819MAH,放电效率:76%
然后是试飞,本人只能航线,所以就用普通模式下,空中悬停8分钟,然后下来量电压:结果亚托的电压是3.92V,优科能源的是3.88V,次世代电池因没充足电,这天没试飞
如此看来,优科能源的电池性价比应该是很不错的,至少我等飞航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耐用性得以后再看了。
上些图片:

三种电池外观

三种电池外观

优科能源的外观

优科能源的外观

亚托的放电容量(3.7V截止)

亚托的放电容量(3.7V截止)

亚托电的内阻

亚托电的内阻

优科能源的放电容量

优科能源的放电容量

优科能源放完电后内阻

优科能源放完电后内阻

网友:
放电效率…看到的时候蒙了…应该叫放电率这样好理解吧…要不是联系上文还以为那里发热损耗掉了…

网友:
内阻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电池好贵哦。。

网友A:
电池不及LZ的充电器贵。。。呵呵

网友B:
测试至少10C以上的连续放电平台,可以放出70%左右以上的容量的,电池组不怀小宝宝,才基本OK!600ESP级别的电直 6S的配置,正常的动力配置(170T/15T)3D状态下,平均电流在60-70A左右,实际输出平均功率1300-1600W。认真看一下亚拓官网的马达测试数据,在合理的负载(螺距)前提下,原配的电机电调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原厂的马达要命的是高温,千万不要太贪得无厌了。

在目前的电池性能条件下,LiPo 6-8S的配置性价比是比较理想的。7-8S配置,电流可以降低10-15A左右,使用4000-5000mAh容量的电池组,重量控制在1Kg内,整机起飞重量3.5Kg内。

发高烧的可以使用10-12S LiPo的配置,容量在2500-3500mAh,马达KV选择750-600KV左右的。12S和6S的配置,满足动力的输出功率是一样的,没有质的区别。关键的还是电池组的品质!高压的配置最麻烦的是充电!

LiFe A123电池:
一般的模式练习建议至少是10S起的配置,马达KV在900KV左右的。单体的A123-26650电芯,极限连续使用也就是100W的功率,电压电流在:2.6V/40A左右。
3D状态下配置,需要至少12S才基本满足动力的需求。12S的使用800KV左右的马达,14-16S的使用750-650KV左右的。
LiFe的动力性能和LiPo的没有可比性。单体的内阻差别几个数量级,造成瞬间的极限输出时电压平台下降很多。60A输出时,单体电压只有2.2V这样了,重量也重不少。唯一的就是相对于LIPo比较皮实,使用的循环寿命长一些,前提是单体电芯连续使用的功率不超过100W。100-200次的循环使用寿命是比较现实的。500 -1000次,做接收电使用也许有可能的。

网友:
楼上,如何才能让电机温度降下来。
从线圈改绕是否能行???

网友:
电池就是这样的纠结,一个礼拜飞一次的人没有个五块电池真飞不出什么名堂

网友:
期望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及LZ的充电器贵。。。呵呵

充电器是固定资产投资,讲究高耐用,高品质
电池是易耗品投资,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越便宜越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至少10C以上的连续放电平台,可以放出70%左右以上的容量的,电池组不怀小宝宝,才基本OK!600ESP级别的电直 6S的配置,正常的动力配置(170T/15T)3D状态下,平均电流在60-70A左右,实际输出平均功率1300-1600W。 ...

LS分析得不错,不过一般模友家里不太可能有大功率放电测试平台,即便有50A以上的放电平台也是纯阻性负载,和马达的负载还是有区别,所以任何测试数据都是参考而已,比如电池会不会大肚,我想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电池过热引起的?而造成电池过热主要原因就是电池的内阻引起电池内部发热损耗 根据公式热量Q= I ^2*R*T 这里I表示电流,R就是电池内阻,T是电流持续时间,所以只要知道电池内阻,基本可以判定此电池大电流工作下发热量是多少,会不会大肚子了

网友:
谢谢,给我们用大电龙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后面分析的也非常精彩

网友:
优科能源的锂电池,我也在用,真的不错!!!

网友:
600得配这个充电器

网友C:
5**的价格不算太白菜啊

网友:
优科的锂电池,是不是淘宝上的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7f0092b5fd6b.j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5**的价格不算太白菜啊

一分钱,一分货,5**能买到A品的锂电,还贵吗?上海次世代,检测结果您也看到了,怎样??建议您上淘宝对比一下次世代和优科能源6S   5000MAH   30C的价格!!
帮你发一下,  上海次世代锂电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d4880388220c16485681e901f92937e.htm?cm_cat=0
漳州万利达集团优科能源公司锂电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df91d087175dd27ece7e7f0092b5fd6b&x_id=db2

网友:
电直烧钱机器!

网友:
600E确实是用电大户

网友:
我是以油为主,以电为辅

网友:
 去年年底组过两组2300MA 5S1P的电池(柳州阿宗)我的飞机是42V电调+42VBEC,关键是便宜啊!两组才400块!飞600小航线,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来因为重量太轻,因为没有单独接收电的缘故吧,所以出给朋友单块飞500去了!打算从新组4000MA左右的(因为使用1100G的A123头就不轻了),可是年后发现原来的卖家不做锂电池了,搜索发现TAOBAO只有1家还在做组装电池,价格是38元3700MA 20C单片,看了下重量有点不够,怕组回来还头轻~!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电池了,郁闷中。。。 。。。

网友D:
其他4000-5000MA 25C -30C的都要100-150一片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啊!

网友:
电池可以用来飞固定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他4000-5000MA 25C -30C的都要100-150一片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啊!

一般国内的A品(或称一线产品)锂电池都出口到国外,出口利润比内销大很多,但国外的检测很严格,生产一批电蕊下来,A品电蕊只占到70%左右,其余30%电蕊达不到A品标准,出口不了,很多锂电工厂,都把这部分出口不了的锂电,低价卖给国内家庭小作坊组装,然后贴牌销售。
所以A品的5000MAH  25---30C的单片电蕊,都在100元以上!   B品电蕊的价格,则低很多!!

网友:
玩600E玩的就是折腾啊

网友F:
买了两个!!昨天到货了,激动
上午去试飞了一下,锂电的性能不错!
不过,电池尺寸长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国内的A品(或称一线产品)锂电池都出口到国外,出口利润比内销大很多,但国外的检测很严格,生产一批电蕊下来,A品电蕊只占到70%左右,其余30%电蕊达不到A品标准,出口不了,很多锂电工厂,都把这部分出口不了 ...

原来如此!!!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
不错``准备入手飞500

网友:
600级别还是玩油动好了,又不是固定翼,固定翼倒是可以玩电动的,干净方便,毕竟固定翼对电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两个!!昨天到货了,激动
上午去试飞了一下,锂电的性能不错!
不过,电池尺寸长了一点点!

如果不倾斜放置, 是否影响头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国内的A品(或称一线产品)锂电池都出口到国外,出口利润比内销大很多,但国外的检测很严格,生产一批电蕊下来,A品电蕊只占到70%左右,其余30%电蕊达不到A品标准,出口不了,很多锂电工厂,都把这部分出口不了 ...

学习了,看来还是买B品合适啊,1组A品能买2组半B品啊!
既然都是为出口制造的,相信B品飞飞航线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价格却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看来还是买B品合适啊,1组A品能买2组半B品啊!
既然都是为出口制造的,相信B品飞飞航线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价格却便宜很多

有道理!! 不过,还是那句话,B品有B品的市场,A品也有A品的市场,关键还是看飞机主人的选择!!

网友G:
a品5000ma的600,楼上说b品可以买2组半a品,难道b品5000ma的只要200多一组?

网友(2010-04-02):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看来还是买B品合适啊,1组A品能买2组半B品啊!
既然都是为出口制造的,相信B品飞飞航线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价格却便宜很多

飞航线,是可以的,B品主要是内阻大,容量小,再差点,就是放电的不稳定性!总之,B品电蕊之间的性能差异较大! 如果只是单纯的航线,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2010-06-12):
赫赫,现在都兴山寨,电池也山寨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 ⊙o⊙ )哇,好大的电池(*^◎^*)。。。

网友:
同样纠结中...

网友(2010-07-19):
引用 网友G:
a品5000ma的600,楼上说b品可以买2组半a品,难道b品5000ma的只要200多一组?

新近发现淘 宝有家新品牌高活动,6S 4000MA的只要398元(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价了)由于需要5S的4000MA所以订给我价格是260 2组520元要了4组,可以飞2个10S起落 飞了飞,发现这电池应付我的悬停没问题,10-15分钟下来3.5V-3.8V的样子,因为时间没有具体确定,所以只是觉得很适合练悬停
航线相信10分钟也没太大问题,经过组装600ESP,改装动力系统,选择电池,渐渐的对电有了些概念!飞行技术还没什么长进

网友:
3.8V起开始充电,充电器显示只能充进2500MA左右,不知道要是3.7V充能充进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