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油机更换塑胶件

楼主(2010-02-27):
塑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老化变脆,在油机的高震动高动力的换境下工作可能存在风险,在600MM以上的大桨变距时塑胶Sf摇臂和塑胶顷斜盘受力比较大,这时就会存在断裂的风险,建议模友升级或更换原来的塑胶旋翼头,最后祝大家飞行快乐!

网友:
是要换了

网友:
那塑料件的积压货是不是也有隐患........

网友:
无风吹日晒的情况下 问题不大·~!

网友:
问题不大, 没说配件 老化换, 一般 直机都是因为 炸了才换

没那工夫飞到 把飞机配件都能老化, 几乎很少

楼主:
利弊的话模友自己恒量,5i也就这样的风气!

网友:
标题

重要部件还是金属可靠点

网友A:
金属会有疲劳断裂的 这东西 要分开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会有疲劳断裂的 这东西 要分开看待

看来阿帕奇的旋翼头要做成塑胶的了!

网友B:
名牌厂商的塑胶件也能保证安全, 麻麻厂商的金属件都不见得能保证安全. YT的金属件不是还有空中飞断的嘛

塑胶/金属并不是重点, 厂商造出来的东西的质量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名牌厂商的塑胶件也能保证安全, 麻麻厂商的金属件都不见得能保证安全. YT的金属件不是还有空中飞断的嘛

塑胶/金属并不是重点, 厂商造出来的东西的质量才是重点.
雷虎的就是

网友:
10楼的言之有理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塑料老化的原因好像是紫外线。。。

网友:
好的塑料比金属贵,而且有韧性,炸鸡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从而保护其他零件~~~

网友:
恩,亚托的尾桨夹,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塑料的。

网友:
在油机的主要配件上我觉的金属的好,个人看待不同而已,有的很严肃,有的当儿戏!死了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塑料的地方就用塑料.应该金属的地方就用金属.
设计和材料运用合理就行.金属不是万能.

网友:
如桨夹T头之类的部位,我还是信赖金属的。

网友C:
好的塑料件比金属件更不好做。

网友:
对于厂家来说,质量是生命线,发展是硬道理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那么logo的直升机都是短命鬼啊。

网友:
  如果塑胶碰到灰尘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名牌厂商的塑胶件也能保证安全, 麻麻厂商的金属件都不见得能保证安全. YT的金属件不是还有空中飞断的嘛

塑胶/金属并不是重点, 厂商造出来的东西的质量才是重点.

这位又要说日本人的塑料件了。
对----油机---来说,塑胶件还是金属件,肯定是重点,本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塑料件比金属件更不好做。

对啊,斋饭里豆腐要烧出肉味,确实比直接拿肉来烧困难多了。
再牛逼的塑料,耐油性能也不会达到一般金属材料的效果。
抗疲劳呢?

网友:
真的直升机也是尽量不用金属的。
再好的金属抗疲劳性也不如塑料,油直震动太,金属件用的太多才不安全。
塑料的确会老化,但只要玩就会炸,就会换。这个缺点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