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 6通接收 炸了次鸡 接电源就抖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27):
ESKY的 接收 炸了次鸡 接电源就抖舵是怎么回事 电调自检 谁知道 是晶体坏了 还是 接收的问题?

网友A:
找附近的借对晶体一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应该是接收坏了... 那个接收好容易坏的

网友C:
坏了好呀,你好再买!永远不坏,永远不买了!

网友:
 E-sky 好垃圾,换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