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练翻的时候问题来了 请教高手解答 谢谢啦

楼主(2010-02-27):
提示:

网友A:
我也试过,模拟器练烦了就尝试着翻一下。跟楼主一样的感觉,好象NORMAL模式下设定的DR/EXP在IDLE模式下没用。不知道IDLE模式下,除了油门、螺距曲线外,还有哪些参数要重新设置?
本来想着离实机翻还很远,既然你问到了,就同等高手来答

网友B:
用的什么模拟器呢?一般的模拟器进去就是3D模式,XTR、G3和凤凰2.5。

网友C:
我用凤凰2.5S,切换后没有问题啊?你是不是设置成CCPM混控了?

网友D:
什么叫打着转就下来了?
顺时针逆时针?
快转OR慢转?
一直转OR时转时不转?
方向舵顶住能不转OR方向舵顶住也转?

网友E:
上优酷,发连接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的模拟器的设置问题,模拟器上注明的要吧遥控器设置成普通十字盘模式啊!!!!

网友B:
模拟器是设单舵机的。

网友F:
换个G4用用吧 这那么麻烦 G4 上来就是3D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