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飞600N的一点经验教训,安全才能飞行

楼主(2010-02-28):
  最近飞行600N已经有近20个起落了,昨天险些出现大事故;开控后接通飞机电源后就忙于启动发动机了,结果发动机全油门启动;幸亏手抓住了旋翼头,急忙呼喊旁边的魔友帮忙熄火,可是控不起作用;离合器都冒烟了,脑袋空白了一秒种后赶紧的用手捏排气管熄火了发动机;后来飞行发现离合器还好没什么大碍,真是十分的惊险;事后发现原来是飞机没有接控,DSX7遥控器自检过程比较慢,大概要三秒-四秒钟,而且存在偶尔接控丢控的现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接控完成并手动下各个控制杆后才能发动;这个事情虽然蛮糗的但是说出来提醒下大家也不算丢人吧;自己平时也是比较注意这些安全细节的,可是总也避免不了马虎大意一次两次,飞油机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不怕麻烦的态度,每次起飞前降落后都要认真检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杯具发生;还有就是一定要有见好就收的认知,不能飞HI了就得意忘形,如果自己觉得个人状态和环境不适合再飞行了就一定得收手,有时候个人的感觉还是很灵验的不得不信下;我就出现两次婉拒魔友再飞一个起落的要求后发现飞机已经出现重大隐患的情况了,如果把持不住再飞一定是杯具;我相信这是我的运气好,但是我更相信运气是会用完的,所以时刻提醒自己安全才能飞行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和LZ同样经历

接通控,也没有看是否油门最低,直接接通接收机电源,带的电机是2217电机,结果电机线断,电机插头断,浆打到了电调,还好没有坏。险

网友:
是有点吓人哦,以前我的发动机油门臂变形,油门退不到低,找个根棍子,把油管戳下来,才熄的火。

网友A:
2.4G的控开电源到连上接收机比PCM的控要慢N多倍, 难怪说飞油机还是PCM保险!

网友:
哥们你这一把真不简单啊

网友:
说的太对了

网友:
自检时间再长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的。因为启动顺序是:开控--〉检查控上所有开关,尤其是油门要拉倒最低,最好把油门锁定开关打开--〉开飞机接受电--〉启动。每个步骤都不要急。开飞机接受电后也要等几秒给陀螺仪定位。等你启动的时候控的自检早就完成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的控开电源到连上接收机比PCM的控要慢N多倍, 难怪说飞油机还是PCM保险!

不能这么理解,接通这个过程只不过几秒钟而已,要是因为多等了几秒钟就认定2.4G不保险,那就。。。。。。。不好说了。
PCM与2.4G哪个更好,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JR的PCM和2.4G我都在用, PCM的开控到接收机有反映你感觉不到有延时, 中途失控到恢复控制也是一瞬间就完成, 但2.4G是做不到的,  第一种情况不致命,  第二种就要命了, 只不过这种机率应该很小吧, PCM不好的就是怕同频和那根长长的天线不好看.

网友:
设备使用有他的规则,自己乱搞出了问题只能怪自己,还是自己多加小心的好。

网友:
我看以后要上保险啦!!

网友:
任何油动遥控模型的启动步骤:
1、打开控电源。
2、打开接收机电源。
3、试着控制舵机的转动,看是否与操作一样。
4、启动

网友:
勤检查,多维护!

网友:
油机麻烦,开始又要加油又要连电瓶(当然有很多米人用一体式的),又要搞电夹,不是很熟练的话会有时会顾此失彼。

以前,初入手一个30机,不会玩,瞎搞。一次点着发动机忽然发现方向舵反向,便在控上调整(心想好不容易打着了,不舍得熄火再调),鬼使神差的把3通道调成反向了(6EXHP),怠速的发动机瞬间全速运转飞机直冲云霄(也不螺距怎么调的,怠速还有点正螺距 ),一时间望着慢慢上升的飞机很无助 ,犹豫了一下。。。。。。把控关了 。我又没设失控保护,飞机依然保持状态缓慢上升(现在还不知道设失控保护为“油门关死”后,舵机调成反向后会不会也朝开大的方向运动?试过的大侠顺路解答下。小弟只试过熄火开关,按下只是朝关小油门方向运动到底,油门舵机调成反向后适得其反)。最后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结果飞机开始慢慢的下降。。。。。。此时,我心中竟有几分得意,在升空到20多米高再下降的过程中,飞机基本是直上直下的运动,落地后距“起飞”地点相距不过20米,说明我飞机调的还是不错滴
另一次,还是这个30飞机,吸取教训,仔细检查飞机,控。没问题!启动!因为不会玩,发动机超级调的富油又用冷火头+5#电池连线供电所以难得发动着。但这次异常顺利,几下就响了,还没等我得意就发现发动机全油门猛转,经过我和大浆的一番搏斗,终于把它摁熄了~~~~吓死我了。找了半天发现原来3D开关是开的 。对了,油机没有电调保护,全油门也能发动~~~~
还有一次,一切准备就绪,发动!顺利启动——提到一边——推油门——起飞。。。。。。没飞起来
MD,控还没开呢

以上是小弟自己摸索着玩油机时发生过的一系列事情,老手们看过一笑了之,比我还新的油机新手们,希望能有所借鉴。以上失误我都知道,但依然发生了。油机很危险(电机也很危险,我可不想争论这个,问题是大部分人是小电直入门的,油电区别还是很大的),今天写出来,一是刚刚出了个大事,给新新手们提个醒;二也是自己回忆下,时刻引以为戒。永远远离危险,最后祝所有模友天天爽飞!

网友:
一定要按章操作

网友:
开控  检查IDLE开关  和HOLD 开关   然后飞机上电   查看油门位置  然后检查舵向  完全正确后再发动  ~~!养成习惯就好了~

网友:
还是电机机, 简单起码没有卡舵卡油门危险。。

网友:
按章操作...MODE也要对.否則电的飞油那

网友:
我也在IDEL打开的时候启动过很是惊险,我一般都是IDEL中直接熄火降落 所以总是忘记切回IDEL开关

网友B:
一定要耐心仔细的检查,否则油机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C:
大家都说的很对,感谢批评指正

网友D:
各位说了很多建议,都很好,但是估计有些人还不是都记得很清楚,我分享一个经验给大家,好记,有效。
无论什么时候,当加上点火电,手握启动器准备启动之前,一定要看一眼化油器的位置是否在低点,这个步骤一定不能省!
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保证不会出问题,哪怕是没开接收机,都没关系,大不了再 掐油管灭车。
切记此点,保证飞行安全。采用这个方法,我从没有飞过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