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5 有失效的风险,购买需谨慎

楼主(2010-02-28):
RealFlight G5 有失效的风险,购买需谨慎

从这一代模拟器开始,启用了网上验证程序,一旦被发现是盗版,则程序会自动将你封闭,你的这台电脑会永远用不了G5

也就是说,你联网飞行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随时可能被发现是盗版,但是如果你不想联网飞行,那么G5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G5的优势也就是网络对战。
也有可能老外做的更厉害,不联网只要你有网络,程序也会去检验是不是盗版,玩的时候最保险还是拔掉网线

保险一点还是G4比较适合国情

网友:
重装系统可不可以呢?

楼主:
不可以的,是在硬盘引导区打了标记了,很多软件都这么干
重装系统没用
大家看到商家现在论坛上免费发G5序列号,就是因为G5这个缺点,他们没法卖,所以干脆免费发号,促进G4解密狗的销量

网友A:
没有这么恐怖吧!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7349910-I3-604407

这是网上最早泄露出来的 G5 序列号, 很多人都在用, 也没听说有人遇到你说的情况.  目前也还可以在线激活.

最保险的办法是采用离线激活方式, 这样即使你的序列号被屏蔽了, 至少这台电脑重装后还可以使用你保存的激活码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恐怖吧!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7349910-I3-604407

这是网上最早泄露出来的 G5 序列号, 很多人都在用, 也没听说有人遇到你说的情况.  目前也还可以在线激活.

最 ...

這序號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7349910-I3-604407
不能進行聯網軟體更新耶?

网友:
低格硬盘是不是可以解决 啊      就是太伤硬盘了

楼主:
总之G5的设计者这么设计,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反盗版,主动权在他们那,想啥时候封你,就啥时候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是在硬盘引导区打了标记了,很多软件都这么干
重装系统没用
大家看到商家现在论坛上免费发G5序列号,就是因为G5这个缺点,他们没法卖,所以干脆免费发号,促进G4解密狗的销量

根本不是引导区打了标记了,而是激活了一个隐藏的程序(像病毒样),这个程序会侵入注册表,或是删除G4文件夹的一个节点,让你无法使用G4   而这个程序就像病毒一样的隐藏在你电脑硬盘中,不一定是C盘!
  解决办法的把G4文件夹从根目录用手工删除,恢复装G4前的注册表,或重装系统,再重装就好了,反正只要你第一次装能用,我就保证你次次重装能用!
根本无需低格硬盘,要的话也就是高格,高格就能清除所有的数据,包括最厉害的病毒,就不要谈这个小小的反盗版程序了!硬盘引导区,就像商场导购样,她只会指出那个东西在那个位置,而并不参与工作,就像他只会指向病毒,但他本身并不产生破坏,就像那个病毒程序不存在了(被删除或者坏了)他是没任何作用的!当高格后,硬盘没任何数据和文件,引导区也就是空的了(就跟新买的硬盘一样了)!不然的话,这还得了,只要是中了病毒被,打了反盗版标记(微软不就搞过吗)的硬盘,岂不是以后都不能用微软,全部要丢掉吗?

网友(2010-04-06):
今天电脑升级,换了一个 1T 的大硬盘,重装了系统,仍旧使用下面的序列号:
RealFlight G5: 61546410-G5-1415546494
Interlink Elite: 7349910-I3-604407
采用离线激活方式,但生成的激活请求码与以前保存的不同,在 http://activation.knifeedge.com/RealFlightG5/ 激活不成功。

 单仍可在线激活。

楼主:
汗,本来新手不会玩飞机已经够头疼了,现在玩个模拟器还要那么多问题,那不是痛上加痛啊,G5还是算了吧,太伤脑筋了 留给高手折腾去

网友:
能不能通过虚拟机来安装呢,呵呵

网友:
可以通过host文件屏蔽官方网站解决吗?
如果要在线认证肯定是安装的软件向官网发出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