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的重量问题

楼主(2010-02-28):
请问广大模友,我的翼龙起飞全重1100G,今天手抛起飞没成功,是否过重,还是动力不够,我用的是2212KV1400配8寸桨,求教

网友:
是不是太重要算翼载荷....不是只看总重的

网友:
飞翼龙手抛就行,飞AX手抛扎地2次,应该是自重的问题。

网友:
1400克都可以起飞

网友:
重心有问题吧 不开电 手抛因该能有滑翔的效果才能算调整好了重心

网友(2010-07-06):
引用 楼主:
请问广大模友,我的翼龙起飞全重1100G,今天手抛起飞没成功,是否过重,还是动力不够,我用的是2212KV1400配8寸桨,求教

900G以上就不太好飞了

1.1千克那变成翼猪了

网友:
火焰载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