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N保姆充电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28):
UN保姆使用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基本每次都出现一个问题:充完一组
电池
后保姆不会自动跳到下一组而是指示灯闪烁,
充电器
不停报警长直至人工将其停止,这样基本上没办法用,完全起不到所谓保姆的作用。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必须设成自动模式 说明书里有

楼主:
谢谢!
问题是我已经设定为模式2,按说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改天拍个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A: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保姆上的指示灯在没接任何电池时是循环扫描的

网友B:
如果不是设置问题,请参考如下:
输入电压低于12V, (最好是14V)
输入电源的功率不够,(要12A以上的电源,越大越好)
输入电源的滤波不干净,(选质量好点的电源)

网友B:
补充一下,
接保姆是要同时接2根线的,一根7PIN的,一根4PIN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线的没有连错,不插电池时启动2模式会自动扫描各组,但是插上电池后只会充满第一插上的那组,之后就一直报警。电源是电脑的主机电源,今晚试一试在电源输出端并个大电容试一试。

网友C:
我也是这样
我也出现这一问题!很烦!如果再不行我也只能拿回厂家维修了!还有有谁知道保姆的放电功能怎么用?

楼主:
启动模式3就可以放电。但是我的那个放电也是不能扫描。现在不确定是保姆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D:
UN出来说明一下。我刚定了台保姆

网友E:
是保姆的问题 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 后来确定是第8口的问题 只要这个口上面不插电池 就完全正常 充满一组就继续扫描其他口 但是这个第8口上插上电池以后 也能充电 但是就没法循环检测了 由于一直在飞 剩下的口能充14块 已经够用 就没有返厂 等什么时候电池多了再修修 经过测试 只要不使用这个口就完全OK 没有问题 你的保姆你看看会停在哪个口上 就是哪个口的问题

网友E:
un 还是比较满意 方便是最主要的 不过就是指示灯有点太亮了 希望厂家能改进下 晚上充电整个屋子都太亮了 还有就是充电有点气味...

楼主:
发现第一组有问题,在第一组的2个3S 接口中任一个插3S都没有问题,但是同时插就不行了。

网友C:
我的电是5S没有办法插到别的地方?输入电压低于12V, (最好是14V)
输入电源的功率不够,(要12A以上的电源,越大越好)这种办法能有改善吗?有谁试过?

楼主:
第一组现在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很诡异  ,我有8组6S电,现在刚刚少了一组,麻烦了点。
回楼上,5S也可以插啊,把平衡头的两个小东西用美工刀削去就可以。

网友F:
什么问题啊

网友G:
11楼和我的一样,第8口不能插电池,而且我的更严重,第8口插上电池,重到4.4v了电流还一点儿没有减少的迹象,差点把一块电池给充爆炸了。

网友H:
我的第七口有这个问题,现在不用该口,可以扫描充电!我注意了一下,扫描到第七口时,充电器上显示电压为第二路3。4V不等。其他为零。应该是保姆有点问题。说明:我的在充8S A123时(由两个4S串联起来的,有两个衡头)。第七口和第八口烧断了里面的线路,自己处理好的。是否由这个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