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将本贴删除吧

楼主(2010-02-28):
请管理员将本贴删除吧

网友:
第一个难搞点,要铸造了或加工中心,

网友:
提供一些你把 给你儿子捏
再拿去烧制把 呵呵

网友:
自己动手才是万能的。用零件碎块粘接吧。

楼主:
第一个也不难加工,可以采用铝板先切割出大致形状,然后通过钳工方式用钢锉锉出来,两边的轴(就是断了的那个部分),可以不加工,钻一个孔,然后插进去一段尺寸一样的铝柱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那个黑色的部分坏了,那个是阻铁,我本想在坏的部分钻孔插个塑料柱,但是这个是塑料的,钻孔后边缘比较薄,怕是很快整个都坏掉。

如果阻铁换成了金属的,活塞部分不换成金属的,也会很快就将活塞的阻拌磨损坏的,所以一起将活塞换掉。

网友:
自己买车铣吧。。。
这个外加工的话要几百大米

楼主:
 楼上的说的太恐怖了吧?

网友:
断掉轴的那个可以修复的,先用AB胶将断的轴头粘上,再用台钻顺着轴心钻一个通孔,中间再镶一根金属的细轴,用胶胶好,或者直接将铁轴烧热了插入(这样热配,轴要比孔大0.1mm就行),就可以保证该轴的强度了,不妨一试。

楼主:
 楼上的高手!

网友:
9楼的办法可以一试:loveliness:

网友:
看楼主的照片就知道是什么了 5岁孩子玩这个有危险

网友:
你把整只玩具快递过来,我帮你重新用钢做一把!!呵呵!!

网友A:
宠坏了,小心他用这玩意伤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宠坏了,小心他用这玩意伤到人,

怕伤到别的孩子,就没有买没有那种圆珠子弹的,放空枪的。

网友:
很简单粘上就行,可以中间加钢丝加强。

网友:
请参考 “不死主轴”的方法

自己动手改下就好了。爸爸好厉害

楼主:
根据9楼的方法,我给修理好了,感谢9楼,真是高手哈。

无图无真相,秀一下。

维修使用的工具

中间的加强轴的用料(直径1.4mm),钻头用的1.3的,孔正好大小

钻的孔,没有专业设备,打孔的时候采取的是两头分别打孔,以便保证孔在中心。整体部分的那个孔稍微有些斜。

中间涂了502胶,连接到一起。完工!

到底是万能的“我爱模型”,达人多多啊!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等有机会了自己手工做成铝制的。

另外:儿子被我用一袋爆米花哄高兴了,哈哈!

网友:
好长的活塞,大屁屁尖头洞穿掌心.簧好强有改装潜力。

网友B:
原来是武器呀。呵呵
开始没看明白是什么东东。

网友C:
这是气X改造啊!

网友D:
LZ这种塑料的东西用502怕是粘不住吧?

网友E:
楼主不该把首帖内容删掉吧,总不能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不管其他人了啊。留着资料给后来人参考嘛。
人人为我,我也该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