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用6100接收陀螺感度问题

楼主(2010-02-28):
我那 DSX7用6100接收机  在遥控感度设定上增加或减少陀螺都没反应  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呀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要把控设置里的感度改到第五通道.

网友:
可以用GEAR的行程来设置的

网友:
先开机进入功能设置模式,选GEAR 或AUX2为GYRO功能;

关机再正常开机,再第二页菜单会有多GYRO感度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控设置里的感度改到第五通道.

在那改  麻烦指导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