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60A电调的BEC电压如何调整?

楼主(2010-02-28):
没有好盈编程卡,只通过启动过程中的配置是否可以调节电调里面的BEC输出电压? 目前我的好盈60A电调BEC输出电压是5V,我希望把它调节成6V;请指教,谢谢。

网友A:
BEC电压好像不能调吧。

楼主:
感谢LS, 我用UBEC单独供6V电了。

网友B:
用UBEC是最佳方法~~~~

网友C(2010-04-05):
呵呵
如果是开关方式的BEC可以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