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新乌鸦重心怎么调都没法飞!

楼主(2010-02-28):
新买了一架乌鸦,还没安装FPV设备,准备了几块电池,有2200MA的有1300MA的,不管我重心怎么配都无法飞。
如果按照重心在电调孔下方的话,飞机头老是要下坠,升降要拉到底才能平飞,最后的结果是炸。如果重心后一些
也无法飞,飞机一定要加大油门,并拼命保持平衡,一旦收油,结果又是炸。可以说乌鸦是我飞过最不好调,也最难飞的机机,
不知其他人是否有同感。或者是我的调机技术还不行,那该怎么调呢?有劳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
"如果按照重心在电调孔下方的话,飞机头老是要下坠,升降要拉到底才能平飞,最后的结果是炸。"
那是你尾平衡翼默认位置不对,只有在地面把各个舵面都调的差不多了才好飞。飞机上天之后,如果发现不动摇杆,飞机自己会爬升或者下降,这时候只要微调就可以了,如果发现爬升或下降太厉害,说明原始舵面和实际飞行达到平衡的舵面相差较大,飞回来再重新调一下,总会调到满意的。
水平方向的重心是对的,电调通风孔处。垂直方向的重心我也不清楚,你可以研究一下“电动机”的调机贴。应该是低点比较好。

网友:
还是重心没调好

网友A:
啥子重心哦,调整马达的推力线,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或靠后一点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子重心哦,调整马达的推力线,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或靠后一点点也可以

马达的推力线都可以调?怎么调?

网友:
推力线一般不做调整,重心正确情况下在地面将升降舵微调推至最大,保持尾舵面平直或略高些,投掷起飞后在中低油门下根据俯仰姿态拉微调到平飞状态即可~

网友:
楼主要是对乌鸦不感兴趣了,出给我当配件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