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遥控器推荐

楼主(2010-02-28):
新手刚入门FPV ,现在用 TDF 遥控,推荐一下大家都在用的遥控型号和频段,谢谢

网友:
FPV 还对控有限制么???

楼主:
TDF失控过了啊,先买好点的,想问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控的。

网友:
。。。不失控的控才是好控。大部分人用的无非就那几种:9x2、10c。。。
我用的T9

网友A:
如果想进行超视距的FPV飞行,控选择什么品牌的不是主要,重要的是发射频率,推荐使用72MHz的控。因为35、40MHz的控容易受到干扰,相对的遥控距离也比较近,而1.2G的设备属于国家不开放频段,而且使用这个频段的设备也较多,容易造成干扰;2.4G的控因为频率高,方向性要求也相对较苛刻,控制距离不会太远。在72MHz的控上加功放是比较不错的FPV控制方法,如果你有条件可以改装200-400MHz这个频段的控,距离既远而且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进行超视距的FPV飞行,控选择什么品牌的不是主要,重要的是发射频率,推荐使用72MHz的控。因为35、40MHz的控容易受到干扰,相对的遥控距离也比较近,而1.2G的设备属于国家不开放频段,而且使用这个频段的设备也 ...

那大哥的意思不管控价格的高低,尽量选择72m的,还好我最喜欢的是JR9X2  PCM的。那我就认定他了!~!~

网友:
楼主,我用天地飞6A二代功放飞,很爽的

网友:
我用的TDF6A 加小金鹰2次变频 1.公里内爽飞各种天气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进行超视距的FPV飞行,控选择什么品牌的不是主要,重要的是发射频率,推荐使用72MHz的控。因为35、40MHz的控容易受到干扰,相对的遥控距离也比较近,而1.2G的设备属于国家不开放频段,而且使用这个频段的设备也 ...

我咋觉得什么频段不重要,重要的是RC和图传的频段要分开呢。 视距飞行的时候,大气传输的损耗对于2.4G,72MHz,433MHz影响都不大,这又不是手机,要求穿墙,绕窗户。 我倒是觉得2.4G的产品很容易配备定向天线,适合FPV。只是要找到和2.4G遥控能够配合的图传不方便,淘宝上都是2.4G的图传,1.2G又很可能违法,5.8G的没有铺货。 最后没办法,只好2.4G图传+72MHz的控。

楼主,我也是T6X-a的控,正在等5.8G的图传上市。

网友(2012-04-14):
目前我买的是10C  72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头像上的是什么控啊
我忘名字了
好像是德国的吧

网友:
当然10C了  这问题还用想?

网友:
jr9x2,f宇21.1.2g罗美组合有于扰..遥控距离很短...后更换f10c.72m距离正常...试过的说

网友:
有钱了我也换10c

网友:
买了10C PCM的路过。。。。结果周围一圈都是T8FG的,反而用不来我这个10C的了,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