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Extra260 50E, 欢迎各位前辈前来指导

楼主(2010-02-28):
看了Tiana999 和 J3 的许多视频后,我也选购了这架extra260 50e。我喜欢它的外型,还有较长的尾力臂。

为了这架飞机,之前还专门选购了FB40练习机来练习起落。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曾经看过许多帖子,也向许多人直接讨教过,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的指导和帮助。

这些前辈有:J3,Stiffy,lx88lx88,Tiana999.

正题开始

一、到货篇

大厂的包装,很到位。

就这些东西,大致看了下,做工很好,蒙皮有些小褶皱(这个价格就不讲究了)。

很兴奋,照了这张无厘头的照片

二、结构篇

大家俗称的灯笼机,看了以后就知道怎么灯笼了,不过这也是重量的保证

平尾和机翼的翼型

三、设备篇

副翼   :DS510*2
方向舵:DS510
升降舵:Hitec5245mg,使用它的目的很明显,力量大,尤其是撞墙和瀑布这种突发大舵量的动作。
马达   :双天4250 KV720
ESC    : ZTW 85A ,  我想这完全抗得住60A的电流吧
螺旋桨:HAWK14*7 马刀桨 ---  C1, EMP 14*7 电动桨 (桨尖比较软,相信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四、安装、美化篇

1、安装过程我觉得,能搞定小赛斯纳的,一定可以完成,就是零件大一些而已。
     但是强调几点:马达安装座后面垫3个随机木头垫片,否则马达轴不够长。再就是铰链要留1-1.5mm的间隙,保证有    40-45度的旋转角度。 头罩下方,电调小的还是挖个散热孔吧。飞机尾部下方,有个小的T型区域,把蒙皮隔开以减少飞行时的压力。

2、发几个贴纸的欣赏

五、完成篇

楼主:
六、设置篇

1、我的设备是DSX9,接线很简单,唯一说明的是,双舵机,在飞行模式中先选择Flaperion,然后把左副翼插在AX1,右副翼插在原来的副翼口就好。

2、我的加长摇臂(随机)选用了最外面的孔,然后所有的舵机行程都是120(最大150),这样差不多所有的舵面都有45度左右的样子。

3、D/R在工程模式里选择到Mode开关(就是直升机3D用的),这样舵量就有3种选择。其实我们只有大舵和小舵,第三档是做其他用途的。因为在飞行过程中我们来不及去操作那么多的切换,所以功能要尽可能的集成到一个操作杆上。

4、FM0档

  这个档位用来飞普通航线,起降,4位滚转等。
  首先,这个档位,垂尾和升降舵量20-30度就够了,就是失速倒转和侧飞用的大一些。EXP个人认为   30-40就ok。 Extra260据说侧飞没有什么癖性,但是实际情况也不知道,所以这里还要设一个Rud--Ele的混控,最大最小分别是+-1, 先设小一点, 上天再改。

   FM1档
   这个档用来做所有的失速和大舵量的特技动作,舵量放大,EXP也要大一些。因为很多动作比如吊机仅仅需要很小的舵量来维持稳定的悬停。

其次,个人觉得要设置Rud--Ale混控,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只用尾舵,不打副翼就可以在天上画 一个水平的圆。

   FM2档
   舵量大小与FM1一样,但是这里还多了个功能,说什么呢? Ele-Flap混控,就是打升降的时候,襟翼也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个是用来做瀑布这种动作的(也就是原地翻跟头)。

   效果如下

5、设置2档flap,第一档用来减速下降,第二档用来着陆后减速。建议设置延时0.5S,尤其是第一次试机的时候,避免飞机突然出现大的抬头或者低头。第二,这样减速比较柔和,动作也流畅。

    第一档

    第二档,升降和襟翼开刀最大,机轮一接地就可以打开咯。

用处么。。。    很多人降落不用襟翼,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可以慢慢下来,哈哈,不要拍哦

6、 油门曲线(Mix)
   这里有2档,第一档的油门曲线自己根据需要设置吧。
              第二档,把油门设置为0-0-0-0-0,实际上充当了油门锁定,安全第一,在地面调试和有人在附近的时候一定打开。电动机起步扭力巨大,伤害非常大。

7、Snap Roll
  谁来给我讲讲怎么设数值阿,没有经验。

七、重量篇

飞机不带电池的全备重量:1693g
包括:
DS510  26g*3
5245MG 32g
RD921  30g
4250   270g
桨罩  40g
螺旋桨  大约30-40g

电池重量410g

在这里讲讲这个电池的选择。
第一,4S电池据说加速性比较好。
第二,我的充电器是A8 ,刚好一次2个
第三,4000mah的电池,不怕你虚标,实打实的15C就够了.如果是6S的,那么就必须有20-25C

如果要减肥

电池可以用小的,大约少100g(最轻的是Align2100mah20C,下来一般的6S 2200是320g-340g)
桨罩拿掉,40g
机轮整流罩拿掉,30g

就写到这里,不对的地方大家尽管纠正,我也是初来乍到阿

应一些朋友的要求补充一些细节

起落架,2片的,固定在层板上

电调散热孔

尾轮组

马达是在防火墙前方

看不清楚的看着张,引用自5iRC 赢家模型,是yak54 50e

楼主:
七,励志篇

1,请欣赏 Tiana999 晨练50E

2,请欣赏J3,深圳飞50E

3,请欣赏J3,另一段

网友A:
电池还是不上6s啊,

网友B:
:loveliness: 电池不便宜。

网友:
那个无厘头照很诡异瑘

网友:
介绍非常详尽,感谢!
很想上这个品牌的50油机。
飞起来低速性能如何?

网友C:
漂亮! 楼主的配置很到位,特别是舵机的选择。
你买的这款260应该是奥尔福的2代产品,尾翼有翼型,结构比一代产品加强了不少,但随之而来的是重量的提高,据J3讲,要比一代产品空机重了180多克。我现在这架260起飞重量只有1800克而且是修补后增加了一些重量(包含电池,电池是6S2100的亚托电池,只有280克重),刚装的新机起飞重量才1750克。看了你的飞机,我感觉起飞重量应该在2100克左右,这个起飞重量会使飞机性能下降不少,我觉得用4S3300的25C以上电池会比较好,再把能减的重量尽量减掉,起飞保持在1900克左右,性能会有
很大改善,重200克或轻200克,对这架50飞机的飞行性能就是天壤之别,试下就明白了,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楼主的配置很到位,特别是舵机的选择。
你买的这款260应该是奥尔福的2代产品,尾翼有翼型,结构比一代产品加强了不少,但随之而来的是重量的提高,据J3讲,要比一代产品空机重了180多克。我现在这架26 ...

现在唯一可以下来的就是

40g的桨罩和30g的机轮罩

电池这个型号不是很好买,就这个DLG的容量大,价格也低

我记得J3 以前也配了架比较重的飞机出来,还是标准舵机。
他的那架也要1900-2000g了

我的飞机起飞重量2100g

虽然重了200g,我就权当挑战自己了。等自己技术比较好了,再考虑用更轻的配置,那个时候飞行时间也可以相应缩短。

多谢 Tiana999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电池不便宜。

如果只是飞行比较简单的航线,5-7S A123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是不上6s啊,

上6S 我不好充电  嘿嘿

一个一个来太慢了

4S将来串联还可以飞26CC

网友D:
楼主我认为你的襟翼设错了。。 升降舵应该做降舵补偿。。。  另外这样降落很容易炸的。。。建议在高空先速度试一下,立刻切回去。。 祝首飞成功~

另外问下亚托舵机安装时,要改安装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认为你的襟翼设错了。。 升降舵应该做降舵补偿。。。  另外这样降落很容易炸的。。。建议在高空先速度试一下,立刻切回去。。 祝首飞成功~

另外问下亚托舵机安装时,要改安装位吧?

这个我要试一下,上次我在滑翔机上得出的结果也是降舵,

但是打开襟翼应该是抬头力矩阿,不太理解,我上天去试吧,谢谢你的提醒

DS510 放进去的话,纵向扩大舵机安装位2-3mm才能塞进去

网友D:
主翼是抬头,所以尾巴要降舵啊,如果再升舵,飞机会立刻翻掉

网友:
飞行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翼是抬头,所以尾巴要降舵啊,如果再升舵,飞机会立刻翻掉

恩  可能以前我力矩分析的有错误  不过我设置了延时   飞机如果反映不对我就打回去

网友:
进翼是肯定错了 你那设置是翻跟斗用的

楼主:
我又查了下

我的襟翼和Ele-Flap设置反了

这里有一段引用北西模型的话 “ 升降舵襟翼混动——“平螺旋”、“瀑布”等。基本上不用,但做超小筋斗的“瀑布”时需要。升降舵45~50度转的同时,两副翼上抬30度的设置。”

楼主:
引用北西的网页http://www.hokusei-china.com/FFLY%20RADIO%20SETTING.htm

设置舵面偏转角—RADIO SETTING            (Page/022)
              要熟练掌握45度以上的大舵面转角

                   在飞行之前,务必确ren功能开关的切换、摆舵的方向,每次都要检查大舵面转角是否摆动顺畅。                                                                最近的计算机智能遥控发射器可以做各种设置的切换,没有它的帮助是无法飞出特技动作的。
                   首先,设置动翼顺畅摆动45~50度。
                合叶线不用完全紧靠,反而留出1mm的间隙,会在大舵面转角附近摆动流畅,同时,初期的摆舵反应较迟钝,在大舵面转角的情况下则可摆动到位,会有很高的可控性。
                凡是特技机,其设置基本相同,请参考以下设置。首先用发射器的功能开关设置,使3种舵面可以互相转换。

普通——从稳定的飞行动作到一般的花式飞行。

急仰(KICK                  UP)——“旋停”、“抬头望月”、“自由落体”、“眼镜蛇”等。

升降舵襟翼混动——“平螺旋”、“瀑布”等。

普通设置:将升降舵和副翼设为约25度(可根据个人喜好),方向舵约45度,仅此设置,会因右拉的作用,在左右侧飞时,有仰俯的变化。

                设置左右舵面转角,使其在左右操纵杆用量相同情况下,仰俯也相同。这些准备对“慢滚”、“4点定位滚”动作,提供了方便。

急仰:升降舵、副翼、方向舵都要做上下左右45~50度的剧烈设置。如果这样设置,做“旋停”时,打小舵也会反应过度,也许会造成机体失常。其实做“旋停”时,升降舵设置3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做“眼镜蛇”时,就需要45度舵角了。但“失控”→“眼镜蛇”                 →“旋停”等连续动作中,很难切换开关,所以“旋停”也不得不用升降舵45度这种敏感的操作类设置。在整体动作演技中,哪个开关优先已是事先确定好的,所以,个人重视哪方面也是因人而异的。

基本上不用,但做超小筋斗的“瀑布”时需要。升降舵45~50度下转的同时,两副翼上抬30度的设置。

               好了,遥控器设置完了。45度以上的舵面转角应该还不适应,会感到过分敏感,不好控制。可是,做“自由落体”等动作,如舵面转角不足,就不会进入完全失速。花式飞行必须要习惯大舵面转角,练习打小舵。最初练习时,可以多给些非线性。

网友E:
Extra260 50E

Extra260 50E空机下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Extra260 50E空机下来多少钱

网友:
 飞机、飞鸡。
  灯笼机,这名字好听

网友(2010-10-09):
ding !!!!

顶1下这个很有用:loveliness:

网友:
厉害啊,还可以倒着平螺旋!牛!

网友:
好机,好技术,楼主是专业选手吧

网友:
机机不错,看起来和我那台Votec 322很类似,同一级别的飞机,不过可惜,我的已经炸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044

网友:
请教一下 背景音乐的那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呀?

请教一下 背景音乐的那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呀?

网友(2010-11-09):
好漂亮的机机

网友:
我也想搞个~~~~~

网友:
好喜欢的机型 楼主技术也很好

网友F:
不错,技术相当到位啊

网友G:
打开襟翼之后机翼的低头力矩变大,所以应该补偿升舵!

网友H(2011-03-03):
顶起来,真深奥,我要慢慢学习,我也搞了一架。。。。

网友I(2011-12-13):
楼主好技术,好机机,第二段视频在宝安那边?

网友J:
不错的鸡鸡:loveliness:

网友K:
回复 楼主:
技术性好贴!相当受益感谢楼主

网友L(2012-02-25):
学习了很多,我也喜欢3D机,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