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技术性问题

楼主(2010-02-28):
    已经会悬停了 可是很不理解四面悬停是什么 航线要怎么练 望高手解答 越详细越好 我很迷茫

网友A:
四面悬停是飞机的前’后‘左‘右对着你可以悬停。

网友:
飞好四面悬停 航线还不水到渠成啊

网友:
航线乱飞是不难的,难的是飞直线航向不偏,高度不变,飞转弯副翼尾舵协调,速度不掉,高度不变,那叫水平。

楼主:
那么怎么练45度角的四面旋停呢?哪个模拟器可以直接这样练?

网友:
啥是45度角悬停啊  ????   说说我怎么练四面的   刚开始先对尾  对尾熟练后再机头向右侧悬停  然后再对头  最后机头再向左侧悬停  刚开始可能一下从对尾到右侧比较吃力  可以先斜45度 按照这个慢慢来好了↑   ↗   →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面悬停是飞机的前’后‘左‘右对着你可以悬停。

网友:
45度 也有4个角   严格要求 就是练习8面悬停~~1

网友:
别费了
练慢自旋
无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