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200的失控保护疑问

楼主(2010-02-28):
前几天搞了一台DX6i,配的6200接收机。看到坛里的前辈说这种接收机每个通道都有失控保护,但是我试了很多次,都只有油门能回到对码时的摇杆位置,其他的通道都只是保持不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理解的是所有的通道都会回到对码时的位置,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麻烦各位懂的和用过的大大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请问DSX7和9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载][出自:bbs.5imx.com 老金]

. 失控保护设置
Spektrum的2.4g系统,每个接收机只对应于一套模型参数。将接收机和某个模型参数配对的过程就是对码。题外话,如果需要的话,同一个模型可以和不同的接收机配对, ...

我也是看了老金的贴设置的,但是比如说,在对码时我将油门推到最小,方向舵打到右,升降拉起,副翼向左打,开始对码。按道理说,我是这样的杆位对的码,那么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就会自动把各个通道调到我对码时候的位置,但我试过很多次,每次都只有油门能回位,其他的通道就只是保持在失控时的位置,并不会自动回到对码时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接收机版本很低(低于1.6)的话,失控保护就可能有问题。

楼主:
Spektrum AR6200 Receiver

The AR6200 DSM2 6-channel receiver is a great solution for all model aircraft requiring full range up to six channels. This DuaLink receiver simultaneously gathers information from two receivers that is processed by patent-pending Spektrum software that combines it to form the most vivid picture of an RF signal. This dual path redundancy, plus the fact each of the two receivers is located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location exposes each to a different RF environment and creates a bulletproof RF link in all conditions.

DuaLink™ (pat pending) incorporates two receivers in one

Ultralight 10 grams

Compact design 21 x 30 x 12mm

Smart fail-safe prevents motor start up if Tx is off and gives low throttle if signal is lost

Short 3.75” antennas for mounting convenience

Spektrum AR6200 DSM 6H Park Flyer RX
...$79.99

以上的是在一个外国网站上看到的,里面提到了失控保护,里面说在发射机关机时能防止马达启动和在信号丢失时收油门到最低。但并没有提到其他的通道也有保护的功能。

还要麻烦问问老金前辈,如何知道接收机的版本啊?

楼主:
我的也没有,这几天在网上到处查,还去了spektrum的网站,发现这个接收机貌似就只有油门有,其他的通道没有保护。
请问楼上的neowu4你的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