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模换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2-28):
近期有航模比较价廉
,
买了一架
,
似装有两个
电机
,
配
9.6V Ni-cd
电池
,
试航结果感到电池不理想
,
打算换成锂电
.
请问众模友
,
应换为
2S
锂电还是
3S
锂电好
?

网友A:
2S锂电会慢一点!
3S 锂电会烧电机!

网友B:
你那是有刷电机,用3S的电压太高了要烧电调了!只好用2S的

楼主:
可查了一下380参数是电压:1.5VDC-24VDC .. 输出功率:0.1W -30W 转速:1000rpm-30000rpm
那么3S11,1V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C:
不是电机的问题,是电调和接收机耐压的问题。9.6V镍镉电充满可以到12V的,所有用3S锂电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光分析还是拿不准,不知有模友试过没有,很想听听先行者的介绍..

网友D:
LZ双380电机的船,难道是玩具船?原配9.6V的该不会是恒龙的3837游艇吧?我的环奇玩具船上了没问题,新奇达的就烧马达,建议不要试3S电了。(不过烧了正好下决心改装,呵呵!)

网友E:
我用3S没问题,但两只380要加水冷,如果嫌加水冷麻烦,可以用"换尿片"方式解决----即用湿布包住电机,每次回航换湿布.

楼主:
感谢两位模友,看来上3S有点风险.

楼主:
是双马7000快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