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dsx9,问电池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2010-02-28):
如提,接受电池充电时间和控电的充电时间是多久??充了几个小时了,还是红灯,没反映啊,呵呵。有知道的么谢谢

网友:
2天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16小时以上。
红灯充一分钟也好一个月也好,不会变。

楼主:
控电是在控上面直接冲不??冲那么久吗??我是一起冲的,可以吗?

网友:
充个1天1夜,拿出来用就好了`
平时没事就插那,JR的充电器输出电流都很小,没事的`

网友:
一起充可以,不必把电池取出来-取出来怎么充?

网友A:
我是做了个针插,两个原装电池都可以用B6充,电流0.5C内充时间短。原装的充才50MAH能把人急死  反正完蛋了可以用锂电。现在两个DSX控,一个用原装电一个用锂电,另一块原装电备份,已经一年多了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了个针插,两个原装电池都可以用B6充,电流0.5C内充时间短。原装的充才50MAH能把人急死  反正完蛋了可以用锂电。现在两个DSX控,一个用原装电一个用锂电,另一块原装电备份,已经一年多了好像没什么问题 ...

细水长流充的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