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控器專用的11v 鋰聚電池- 降壓解決方案

楼主(2010-02-28):
搖控器使用11v 鋰聚 電池一直有size 和電壓過高的問題,不過現在size 的問題已經穫得解決.
在拿到小莊兄的電池後就思考如何解決電壓過高的問題,實際量取FF9原廠電池充飽後,裝在FF9內開機是約10.5V, 消耗電流0.5A, 電壓低於8.6v 開使Bi ' Bi 叫.
鋰聚充飽約12.6V, 壓差:12.6-10.5=2.1V.
有了基本數據後,接下來參考之前飛友的改裝心得,發現使用穩壓回路都因為靜態消耗電流問題而無法常時間將電池插在搖控器上,所以首要條件要先解決靜態電流的問題,還有成本要低,最後想到利用二級體, 二級體的順向電壓固定約0.7v,要降壓2.1V 只要串連3顆剛好2.1V,降壓解決後還有功率消耗問題,
2.1v x0.5A =1.05W, 考慮空間和手中的現有零件,利用1N4001採3S2P的方式.
焊好後實際使用和預期的很接近,關機不會有靜態銷耗(二級體open 不導通), 溫度還可以,如能改用3s4p 應該更理想,並連內阻更低.
以上是小弟使用得提供給大家參考.
至於電池壽命以搖控器才0.5A的消耗,除非異常使用不然應該可以用很久,電池品質問題就需較長的時間來評估,不在此提供心淂.

网友:
看着好吃力...
不过赞下LZ`

网友:
现在的控本身内部都有多重降压管,还有超压保护,12V的电捅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的控之所以要降压,主要是保护锂聚电池不要过放,因为现在的控的报警电压都是以镍基电池来设置的,一个不留神就会过放。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想办法进入控的工程菜单,调整报警电压,而不是在外部加降压。
我用的JR9XII就是把报警电压调到10V,用了这么久,一点事都没有。控的电压最高显示过12.5V,照用。

网友:
赞同楼上的。
楼主的FF9耗电挺大,0.5a的电流!加了功放么?
我们用的6EX+ASSAN2.4G控电流才6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