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 家用电梯

楼主(2010-02-28):
如何自制 家用电梯
家住农村,有楼3层,想自制小电梯(用来往楼上<一楼到二楼传送10公斤,长宽高 30厘米 左右的东西>)最想知道用什么 电机 。有全部电路图什么的,(用单片机最好了)。

网友:
搞个传送带就行

网友:
10 公斤吗,电动葫芦啦

网友:
淘个这个吧,200多块

网友:
自动电梯吗?要做成电梯的样子?

网友:
但是简单的电梯很是容易的,如果要做成自动电梯的样式,那就是个工程活了

网友:
10公斤?就这点还需要电梯,老兄我劝你还是多锻炼下身体吧。如果有大的东西经常需要搬上搬下的搞个电梯还说的过去。我对面卖家具的就是自己做电梯可以吊好几百斤不过人家吊的是家具大件的,来货要搬到楼上摆样品,卖了还要搬下来装车。如果真想搞回来我可以帮你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A:
电梯是受管制特种设备,国家法律明确不能自制。需要正规购买和安装,报登并接收法定单位日常维护。

成本很高,

建议楼主打消念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自制电梯

网友:
其实他说的很是不清楚,不知道具体要求

网友:
估计是楼上楼下用来传东西用的,10公斤,不是做人,所以安全方面不用太考虑。
比如 有些饭店,楼上楼下传菜,就用的小轿厢上下,方案应该非常便,比如有导轨,动力可以用现成的电葫芦,合适的地方安装行程开关。

网友:
电动葫芦+吊篮吧,简单易行,

网友:
可以在楼外靠墙焊个方架子

然后用电葫芦护着卷扬机这类动力实现吊装。
具体要看你楼房的结构了。
不过栽人的就部要想了,
业余条件有限,安全问题可是最重要的

网友:
别搞成跳楼机就行了

网友:
参考 饭店送菜梯

网友:
根据你预留的空间做个货箱,并用轨道固定买个电动葫芦提升就可以了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电动葫芦合适(但是不能吊人),根据你预留通道大小做个坚实的吊蓝,通道四角或者两边安装上下轨道,然后加装电器控制设备,遥控或者手动都可,还有不能超载了。。。。

网友:
载人也没关系,设计合理的电梯电动葫芦不动,货架是不会动的(有倒刺机构)
我们这里有人专门搞这东西的(厂房用),1套要7000左右(不含料),500KG级别的

网友:
如果只载10KG还不如搞个滑轮那,载人的话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主要是安全,包括吊车,房屋的承载能力,电源等等。最好不冒险。

网友:
直接用绳子吊上去,要不买个直升飞机吧呵呵,遥控的就行呵呵

网友:
雇个人,每天拿上,20公斤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梯是受管制特种设备,国家法律明确不能自制。需要正规购买和安装,报登并接收法定单位日常维护。

成本很高,

建议楼主打消念头

不要耸人听闻,受管制是不错,是为了确保产品公共安全的需要。如果不是生产产品销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自家使用没有这么多限制的,只要不危及自身及他人的人身安全,加大保险系数,楼主所说的提升装置自制未尝不可。不过是类似小饭店从厨房向楼上包间送菜的简单提升装置。

网友:
千万别载人!!切记!切记!!

网友:
最小电梯也有300-500公斤的载重!就是前面说的餐梯!可以在各层装门!有轨道!还有楼层显示等等!!具体可以13512887320交流!

网友:
大家说的都好,就是固定轨道,动力什么的,最主要一点就是要装个门
,门上要有接触器一类的开关。我在劳动局办过电梯证。学习时听说过
把人夹到的。

网友:
电动葫芦挂个吊箱,在侧面弄一排定位轨道(塑料窗帘轨道就行),每层装个透明的手动门,难度在于停的位置要准确

网友:
自家用的,又不是用于商业,又不载人,国家管的着吗
见过全自动晾衣架吗,就用类似这样的结构就可以,不过要把手摇结构改成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