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救命啊。。。。

楼主(2010-02-28):
请问一个问题。我的油船今天换了亚拓DS610
舵机
两个。动力是仿小松26CC,为什么转弯的时候转右边好敏感,转左边的时候好难转呢?走直线的时候偏右边?什么回事啊?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A:
之前也有个好像你一样的话题, 在论坛里找找吧。

网友B:
设备盒有没有固定好?舵的中位有否调好?控的设置等等.....

网友C:
你玩的是O艇吧。它的舵在右边,本来就不擅长左转。
走直线的时候偏右,就把舵往左边调,一般舵都是要偏左一点才能跑直

网友D:
引用:它的舵在右边,本来就不擅长左转。
----俺没玩过啊
---- 不过,在左边装个平衡用的固定舵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装那款左右舵片的可以吗?我也刚入手了条二手的小松还没装船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