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快动平口钳,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8):
先上图看看外观

楼主:
问题如下:
那个用来拉紧的拉杆,总有一头不能进入半圆槽中,导致钳口一侧没法夹紧,这个快动钳子都这样还是需要怎么 调整一下呢?请各位了解快动钳的朋友指点~

网友:
把上面压紧用的螺丝在松下点试试

网友:
夹个工件上去就对了。

楼主:
装铣床上就不好用,拿下来测试,怎么弄都好用~~~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少垫片!

加垫片是正解

网友:
做两个铜垫片装上!

网友:
这种的就是没有ogg的好用,那种螺杆的,你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估計是底下的那個半圓球頭突出底平面了

网友:
你这是多大的钳?多钱购买的?

网友:
1:有的拉杆中孔比那个销钉直径大的太多,即便底下的顶丝锁紧了,在使用几次后就会松动造成拉偏。
2:还有就是那个簧片弹力不足了不能使拉杆有效的上抬片造成拉偏。
3:除了加垫片,最好从新车制一个销钉和拉杆孔紧密配合。
4:另外在用内六方板子锁紧钳口时,刻意的用手向下施加适当的力,使拉杆头部上抬感觉和圆弧槽完全贴合再继续锁紧。一般都不会挂单边。

楼主:
这个好,俺晚上就车一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73的钳子,190

网友:
lz好,麻烦问一下,这个钳子往滑台上怎么固定啊。也刚收了一个西马特x1小铣,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钳子,谢谢

网友:
两头有槽,压板压住就行了,听说这样固定方式精度高

楼主:
这个地方有弹簧片?我的钳子没有啊。
那位朋友能把这个弹簧片的全景照片发上来吗?

网友:
我的快动平口钳的拉杆是和钳身一样长的,没有你的问题

网友:
我的平口钳和你的一样的,也是有时卡不住
我想加垫片,可以一直就是没加

网友:
这底部的构结照片 我等了一年也没有等到 后来自己做了个跟这不一样的!我去照照片。。。马上回来!

楼主:
楼上的把钳子给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把钳子给铣了?

买了一把好的铣刀 用钳子试试那铣刀好不好?就铣了 那铣刀果然是真刀!

楼主:
粗皮刀,多少米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