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请教B6AC充电器如何同时充3-5块CB100的电池。

楼主(2010-02-28):
如题,我入了一个B6,同时买了一根一拖五的扩充线,但是使用后发现这一拖五的线不能生效,充电时插上5块电,还是只能选择3.7V,1S,如果选择别的充电模式(比如平衡充、速充等),充电器在检查电池环节就会告警,显示“电压低”(我翻了半天金山词霸才搞明白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拿着B6这种高级货和一根一拖五的线,却只能一次充一块电池,感觉很憋屈,希望各位前辈帮忙支个招。
关于这跟一拖五的线,我在淘宝买的时候看其图片是有两个插头,一个对应B6的输出端,另外一个插在充电器上右侧的那个5S的平衡插口,但是买回来一看只有一个插头,只能接输出端,我怀疑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想起来如果这根线完全如图片所描述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b6其实是平衡充的初级货,不支持同时充,即便接上那个板子也是一块一块充,时间跟单独充一样长。你没有仔细了解就下手了 还是老老实实一片一片充吧,1S的很快就充好的,要不用几个手机充电也行。

网友:
楼主 你28号发的帖 现在提醒你也晚了  千万别这样充  会废电池的  切身体会!

网友:
B6还算高级充?

网友:
汗·········买了       1充3线   DC6  不能冲  晕死·····

网友:
B6是串充+分压模式,不是真正的独立平衡冲,最好还是一个一个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