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L-6升级无刷的问题(急)

楼主(2010-03-01):
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的。我把HL-6大脚改无刷了,电机是3650  KV2600  双向电调70A外置电源的,电池是用3S 3800
30C的,车的
齿轮都是原来配车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子一放到地上前进和后退都是很卡的,一上油门就是一卡一卡的,根本就上不了速的
,但是车子反过来车轮空转就没问题。
我以前用有刷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上无刷就这样了。你们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换其他电调和电机也是一样很卡,上不了速的
空转就没问题

网友:
电调参数设置下,启动模式里设置下看看

网友:
因为无感无刷低速线性不好,慢速和急加速都会一卡一卡的!这是我参照别人说的!

网友A:
看到你最后一句,应该是大齿扫了,上无刷就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最后一句,应该是大齿扫了,上无刷就容易扫!
齿轮我都换成钢的了。

网友:
用10t的电机齿会好点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不管什么电调,都需要先做设置的,请按电调说明书操作,正确设置
主要项目有: 进角 刹车方式 启动模式 等等

网友:
启动模式 检查一下

网友:
HL垃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