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遥控掌上小车改迷你玩具飞机终于成功

楼主(2010-03-01):
参考了众多前辈的经验,经过摸索和实验,终于用廉价的掌上小车设备改出了自己还算满意的一架玩具小飞机,发上来现下丑
总结了第一个实验机的经验,机体采用2层3mm吹塑版,1mm碳纤+纤维胶带补强。主翼用1mm碳纤+垃圾袋薄膜制作。采用玩具掌上小车的接收板+自改FET+140mah聚锂电池电机供电。电机采用7mm空心杯,直驱58mm反推浆。方向舵采用成品7mm线圈自制电磁舵+0.3mm钢丝和奶粉罐铝箔铰链。AUW:15.9G

网友:
只能用:   巧夺天工  来形容了

网友:
呵呵!  形象可爱,制作到位
得拍个飞行照展示下啊~

网友:
上视屏吧,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网友:
强烈要求上视频。

楼主:
回等视频的模友,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由于这个机机速度稍快,转弯半径也有点大(对于卧室来说),家中地方又小,不能很好的试飞。准备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儿子到公园去试飞。为说明该机型的飞行姿态和控制,上2段前期收集的国外模友制作的该机型的视频。
下面这个视频和我现在的试飞情况类似,但我的飞行场地比他还要小

Cootie在较大场地的飞行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加分,实在不敢当:loveliness:

网友B:
轮子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是用什么做的

就是小车上小的那2个轮子,直接拿来用了。控和接收也来自这辆小车

网友C:
方向舵可能太小了
还有就是采用小直机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舵可能太小了
还有就是采用小直机的方式

直接风扇吹是吧?改天试试

网友:
有意思的小家伙

网友D:
用130电机  配小遥控车的控  可以不?  3.7v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30电机  配小遥控车的控  可以不?  3.7v锂电、

直接驱动应该不行,小车接收板载的三极管没法输出大电流,需要改FET。这个转速版主的帖子里提到过,我也是这样改了来推7mm空心杯的。
转速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810&highlight=%2B%D7%AA%CB%D9
我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80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43&
FET可以从报废的手机电池保护板上得到:

管脚一般向下图那样:

把这个集成块内的2个FET并联使用,可以输出5A以上的电流(引用转速的话)。
然后象下图一样接到接收IC的合适管脚上:

这个集成块非常难焊,可以考虑保留部分焊盘做嫁接:

楼主:
找到FET后,我们再来找接收上合适的管脚。如果是硬封装的IC那就好办了,直接对照下面的IC管脚图来找:

在对照上一帖的图是接在了11脚上,就是用控的前进键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按下就转,可以用打电动的点按方式来来达到一定的调速功能。要是带有turbo功能的小车,还可以接到12脚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保留前后、左右4个键来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

要是象我一样的牛屎芯片,就要麻烦一点了,但也不是不能找到。

网友:
上午路过通讯批发市场,
花纹银10两,
败了五只小振动电机(他们叫震子)
正想法去掉震锤

另,
去玩具批发城
给小小猫买了辆特大号自卸车费
银20两
同时向老板讨得小直机尾桨两幅(一黑一白)
打算做个东西
先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正想法去掉震锤
...

在飞行披萨上看到的方法,转过来你参考。
原帖: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26596&;extra=&page=5

关键是第一个用美工刀片做的工具,第二个工具我觉得不是必须的,感觉可以把美工刀片做的工具架在小台虎钳上,然后用拆手表的表钎子,顶住轴以后用小榔头砸(看第三张图)。

网友:
拆拆就知道了,看着不错,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楼上的简单.我那里还有一大堆拆坏的呢.

网友:
挺容易拆的啊,我拆了4个都成功,找个台钳咬紧震锤(由于震锤形状不规则,要咬紧有点难度,慢慢来)。拿跟粗点的针(先去针尖),对准,用锤子,锤几下就搞定。

网友:
已经去掉了
牺牲媳妇的缝衣针一根,
钢脆针头断了

具体方法:
1.找活动板手与老虎钳各一把
2.缝衣针一根
3.适当锤子一把
第一步.把小电机震锤夹在活动板手上
第二步.用老虎钳将板手上紧
第三步.将电机架空固定放好板手
第四步.把针间放到震锤轴空里
第五步.瞄准!呀呀!嗨,用针将震锤里的冲出一段
第六步.小心取下电机

网友:
两个 轮子 可以 考虑去掉,或是 换个泡沫的。

这么小的飞机,减重关键的很。

楼主:
是的,起落架和轮子纯是为了好看(当然还起到一定调整重心的作用)。还好现在动力很足,可以很容易的爬升,为了好看+忠于原设计,所以还是保留了轮子。原设计机身外面还有2层打印纸的涂装,要是加上的话又会重上1-2g。
另外这里RAR的附件似乎不能上传,我把原设计的制作文档发到了mx3g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那里下 载: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id=142585#pid890993

楼主:
Cool!原设计者的2.4G版Cootie,新鲜出笼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07235

楼主:
上海今天天气不错,晴天,有太阳,微风。下午带着儿子在公园广场上首次爽飞Cootie 遥控距离可达10m以上,这么小的飞机完全够用了 作为亲子同乐的玩具,飞行起来非常有乐趣 由于动力十足,加油可很快爬升,直至翻筋斗,松油门后可平缓滑翔。于数次炸鸡后,炸坏了起落架,主桅的接头松动后收手,此时140mah的电池仍动力十足!同时带去的有九鹰Solo一台。发现Cootie远比Solo要抗风,Solo稍有小风起飞就会被吹走!

网友:
人才呀,上海大众没把你招去是他们的损失呀,要不上海大众很可能成为上海飞机厂 顶下楼主DIY乐趣更多

网友(2010-04-10):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2010-06-19):
楼主,你小车的电机马力真大,我用BB机上的小电机感觉没有你这个马力强劲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bb机马达也有好多种,通常是6mm的。小车的原6mm电机太差了,只能勉强改个开关舵用,我的这只小鸡用的是7mm空心杯,动力一定比6mm足的 ,最关键还是将接收上的输出管改了FET,使得电机能获得充足的电流,才能动力十足。

网友F(2012-09-18):
xccdb元帅把主翼的尺寸画个图发上来,谢谢。准备好了二通红外套装,准备做个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xccdb元帅把主翼的尺寸画个图发上来,谢谢。准备好了二通红外套装,准备做个简单的。

BSD上有PDF版本的制作教程,最后一页有主翼的尺寸,注意单位用的是英寸。
http://www.bsdmicrorc.com/plans/dwgs/CootieBuil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