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帖:固定翼上天需要的全部设备有哪些?第二版

楼主(2010-03-01):
很想得到一个完完整整的详细说明加配图。目前我所了解的: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电调,马达,电池,螺旋桨,舵机,还有空飞机……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我自己也会努力补充这方面知识,希望能给未来新入门的朋友一些帮助)这些设备中,遥控器我只能说了解那么一星半点儿,其他的,空机我见过……马达也见过……(小时候玩四驱车见过。。。)螺旋桨我打坏过8根儿,(还是买的环奇玩具直升机)其他的见过,但也就仅限于见过。
我就谈谈我理解的遥控器。
遥控器我看到有40MHz    72MHz  还见到过35MHz的,以及2.4GHZ的。 但不理解他们对遥控器的性能有没有影响(比如遥控的距离、抗干扰能力)。
遥控器有个晶体的配件,一个发射晶体,一个接受晶体。两个相同频率的晶体不能在一块儿飞(例子:一个晶体频率是72.810  另一块也是,就有干扰,如果是72.710就没事)。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求证。
关于遥控器我还想了解遥控器的遥控距离是由什么决定的,接收器要怎么用到飞机上,怎么和舵机连接(怎么调试)

关于电调,理解成油门了,电子调速器,和舵机一样插在接受上,满舵的话马达就最快速度,转反之亦然。(求证)

关于马达,我想知道马达的好坏怎么理解,什么样的飞机上什么样马达,我知道转速这个名词,还知道一个名词叫马力,是不是速度和力量?什么性能指标决定了这两项?如果大飞机装上小马达我知道飞不起来,但如果小飞机装上“大”马达会怎样?不装大马达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节省钞票吗? (我理解为:大动力的马达耗电量大,小飞机装上大马达,没两分钟就耗完电了。至于同样弄上大电池行不行呢,我不知道小飞机加大马力的马达会不会提升载重量。)!!!电机一般用KV值描述. 最大转速=KV值*电池电压. 若1000KV. 11.1V 最大11000转/分钟
以上内容求证,是我询问的结果,只是没有提到扭力这一说。不解。

关于电池,我知道有一个词叫毫安,是说电池容量的,还有一个词叫C,C的意思好像是放电倍率?假设20C,就是一个小时除以20等于3,也就是说可以3分钟内放电完毕?是这样理解?还有个词叫电压,就是伏,家用电就是220伏(希望关于马达和电压的关系解释一下)。 题外话:我老感觉电动固定翼飞的时间好短,好像最多也就10分钟左右(看论坛帖子,自认为的),问一下没有大容量的电池吗?再有,我看到论坛里高人很多很多,而且也了解到固定翼是可以带一点东西上天的,那么,可以额外带一块锂电池吗?如果能弄成电池组该多好(原谅我小白啊,我是真的不懂),弄不成电池组的话,弄一个电池的切换不可以吗?快用完电的时候切换到另一块儿电池,续航能力大大增强呀。只是我的一点点想法。
!!!电池是有重量的,电池容量越大越重。如果追求续航能力的话,动力就没了,适当的损失动力换取续航能力也是可以的行为。
以上内容求证,是我询问的结果

关于螺旋桨,不知道螺旋桨有什么说法,就知道有直径长短之分,还不知道什么马达配什么浆,有什么原理可以借鉴吗?只要马达动力足,上直径越大的越好?和飞机的翼长有关?

关于舵机,我知道和遥控器有关,上下或者左右动遥控器,舵机的臂就上下动(平着放舵机就是左右动……冷笑话)。 舵机臂的运动我理解的是比例动,比如遥控器推到一半,舵机臂也在中间。但我想了解一下关于开关通道的舵机安装方法。(同上的问题)
!!!舵机有插头,插到接收器上。开关通道(比如起落架)也是同样,只是插到不同的位置上。
以上内容求证,是我询问的结果。疑问,一般情况下,哪个舵机需要插到接收器的哪个位置上,有图吗?

关于空飞机,可以最直观的了解到的一个东西。拿钱买来空壳子,装设备进去就好。(就算是理解成这样俺也不会)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魔友买了空机,自己从拆包开始,到安装调试完毕的一系列过程说明加配图,有的话最好了。

这个帖子我会不断的完善,把我所了解的知识全部放到这里,希望以后玩模型的朋友少走点弯路,省点时间。省点脑经,别在模型的门口被难倒。我的QQ:175546292  我是山西晋城的。

2010年3月1日,第一次询问于南京十月航空俱乐部QQ群,群内的“会抽烟的鱼”、“无言_AX电滑”两位朋友解答。
回复2楼3楼,模拟器买来有3个月了,一直当做是玩空战游戏,挺没劲的,一个人玩没意思。

特别欣喜4楼的回复!
其中第1点还是不太清楚,是接收机的哪部分决定了灵敏度,发射机的功率越大越好?如何加大功率。
第2点第3点和我想的一样。
求问第4点,马达的KV值越高越好?还是高有高的好,低有低的好?搭配的螺旋桨在马达允许的情况下,直径越大越好?
第5点,目前手里还没份说明书呢。 打算买天地飞 FT06-A 6通道遥控器(72MHz), 5IMX给的价格是298  不知道运费是多少,算20块,下来是318了。
大家觉得这款遥控器飞固定翼可以吗?

网友:
顶下.沙发!你还是先买个模拟器吧.玩熟模拟器.觉得有兴趣了才玩真的.

网友:
也是新手,简单地回答,如有不对之处,请高手拍砖指正

1、遥控器的遥控距离由发射机的功率和接收机的灵敏度决定
2、不装大马达是因为大马达重量大,小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不大,能轻则轻,上大电池是可以的,只要飞得起来,小飞机+大马达一般来说不会提高最大起飞重量。
3、电池切换和电池并联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想留空的时间长点,就用2组或多组电池并联。当然前提是飞机的重量不超过最大起飞重量
4、螺旋桨和电机是配合工作的,同样的转速,直径越大的螺旋桨静推力越大,同时电机的负荷也越大,如果电机负荷超过额定值,容易烧电机,高KV的电机是高转速低负荷(扭力)电机,低KV的刚好相反。螺旋桨过大对于单发的飞机可能会引起过大的反扭,这样的飞机不好控制,这个在选择螺旋桨和机型时候要考虑的
5、看遥控器接收机带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的
6、关于安装只要有图纸和足够的耐心,模型飞机和积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调试的话要靠经验,重心,推力线,阻力线什么的是长期积累的,我也不大明白。

网友:
沙发、藤椅、板凳都没了,那我地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池,我知道有一个词叫毫安,是说电池容量的...

那是毫安时(maH),是说电池容量的,意思是用多少毫安可以放电一小时。

LZ是个好人

网友:
先选定个好飞的机型比如赛斯纳 然后按JJ的大小咨询一下论坛的高手(还是有很多热心人的)看看配置如何 练练模拟 直接上J 慢慢的 你通过飞飞机 修飞机 泡论坛 潜水 发问 时间长了 你会觉得你啥都懂了 哈哈 不懂就针对性的问问提 满满提高

楼主:
回10楼

切勿嘲笑,本来玩飞机就不容易,再讽刺一下就更难了。慢慢就会了。等会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帖子写完

网友:
从遥控器开始。。
目前航模用的遥控器正如楼主所说有35、40、72频段和2.4G频率之分,其中每个频段中又分好些频点,以

72M来说,有72.010、72.030、72.050……72.990奇数点共计50个频点,如你是72.810(第51个频点)

,另72.710(46号)这样你们两个的频率已经分开了,也就不会造成干扰了,第一点得到求证!
至于遥控距离那是要看你的发射制式、功率以及接收机的灵敏度说话了,一般航模用遥控器在500米-1500

米之间,玩具控和改装控另议
电调自然就是你的油门了,在遥控器位置最低时,电机转速输出最低,一般是静止不动,随油门杆的推高

油门响应的增长。。第二点得到求证
一架飞机是装大马达还是小马达是要根据飞机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当然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来选择。
"C"是电池放电倍率的一个代表,C数值越大,代表放电倍率越高,具有的放电能力强;反之越小
具有20C放电能力的电池指的是理论上能够承载的工作放电电流是20倍,也就是自身容量的20倍,即

1500MAH=1.5AH,X20C=30安,但是不代表像楼主说的那样在二十分之一小时内就将电池放电完毕了,

具体的放电电流是要看负载来决定的,至于续航时间这个因人因机而议,因为论坛里大数人都喜欢3D喜欢

暴力,那么势必就要消耗更大的功率,功率=电压X电流,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功率正比于电流,而一组

电池容许的飞行时间=电池工作容量/电流,一般飞10分钟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能飞3D的朋友你问他们哪一

个可以飞这么久?6分?5分?多数是4分钟吧,4分钟是一个很成熟的3D时间,无论从飞行动作编排,人的

精力安排还是电池放电能力上都已经差不多获得满分了。
不明白?还是想飞久一点?那你去看看台湾佬他们飞无动力滑翔机吧,在没有主动动力的情况下能够轻松

滑50分钟以上,你怎么说
第三次求证到这里。。
螺旋桨这块一两句说不清,索性不说
舵机就是伺服机,比例式机构,正比于遥控器摇杆信号,如果插到开关通道上即随开关通道的开关切换做

一次运动,舵机摇臂从一端转到另一端,中间不停顿
除收脚舵和收索舵以外,舵机不分通道区别,插到哪个通道执行哪个通道的命令
这是第四处求证结果
装机这活是需要一点灵性和手艺的了,没有捷径——熟能生巧!

以上内容代表本人,如有异议欢迎交流学习,QQ:306957509

网友:
要逐个环节研究,有得学啦,从无线电到化学、空气动力学、人体工程学

网友(2010-07-24):
复杂,先飞上次,再来了解

网友:
打算买天地飞 FT06-A 6通道遥控器(72MHz), 5IMX给的价格是298  不知道运费是多少,算20块,下来是318了。
大家觉得这款遥控器飞固定翼可以吗?

如果我来回答,我建议你不要买,除非你打算玩一年半载就退模,那可以买这种低端且只是过渡的控来玩玩。

要买就买个正经点的,起码是futaba 6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