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的散热扇什么时候会开?

楼主(2010-03-01):
新买A6,充3S没多少温度(1.5A),充6S温度很高(1.5A充),就是散热扇不会开?正常吗?

网友:
我2.2a用保姆挂着16块3s充,偶尔会转一下

网友A:
把充电电流调到 2.6A以上,风扇立即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电流调到 2.6A以上,风扇立即启动

是吗?中午回去试试。

楼主:
还有我的电源里面的那个电感线圈与外壳之间有接触并且漆包线有磨损,安全吗?

网友:
我试了,好像是3A才会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