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车床丝杆的防尘

楼主(2010-03-01):
我的小车床是CJ0618/300/220V,使用后感觉丝杆上铁屑比较多,这样时间长的话丝杆肯定会磨损,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做防尘的,

网友A:
用皮老虎,防尘管,还有自己做铁皮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皮老虎,防尘管,还有自己做铁皮罩。。。。。

网友:
丝杠防尘套管,薄壁PVC管,套在丝杠上,固定在大拖板上,跟随拖板移动,始终挡住铁屑落到丝杠上。
   有一种白色的PVC塑料管,现在的楼房电线套管,直径20毫米的最适合小床丝杠,取一段大概30厘米长,在一头打一个小孔,穿上一根0.3毫米的铜丝。拆下杠顶端的固定螺丝,将塑料管套上丝杠,将铜丝栓在开合螺母的下半部分,这样就把套管跟大拖板连接在一起了,塑料管很轻,跟随拖板移动。开合螺母的下班部分正好有一段空间用来绑铜丝。套管可以一直移动到电气箱里面。套管与刀尖距离较长,在离卡盘近的地方,丝杠全部被套管罩住,完全防止了切屑散落到丝杠上。此方法简单易行,基本不用花钱,防护效果98.26%

网友B:
楼上主意不错哦,另一半露出来的可以用粗一点的PVC管套住,固定在床子上。。嘿嘿全防尘啦。

楼主:
简单易行,谢谢指点,这个地方生产厂为什么不加防尘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易行,谢谢指点,这个地方生产厂为什么不加防尘装置

因为它是著名的“2K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易行,谢谢指点,这个地方生产厂为什么不加防尘装置

厂家嫌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主意不错哦,另一半露出来的可以用粗一点的PVC管套住,固定在床子上。。嘿嘿全防尘啦。

这招更绝。不过洗衣机的软管波形管什么的行吗?

网友:
感觉还是冷月的招好

网友:
亲自制作的时候就知道了,要考虑套管的长度、要考虑是否影响拖板的移动距离。在拖板移动靠近卡盘的时候,套管已经伸入电气箱里面了,丝杠被完全罩住,没有露出的部分了。

网友:
我的2K4

网友:
用洗衣机排水管行吗?有一种是小的好象是30MM吧,一种是大的大的好象45MM楼主的床丝杠多大的啊?

网友:
洗衣机排水管______我看行

楼主:
上面的改装都有特色,谢谢提供参考意见,这样我的床可以长寿一点了

网友D:
汽车转向机 上的 防尘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车转向机 上的 防尘套
够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招更绝。不过洗衣机的软管波形管什么的行吗?

我就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够长吗?

指定有够长的   大车老大的转向机呢

网友(2010-05-03):
路过,学学,继续潜水。

网友:
可以用洗衣机排水软管,
我们工业床从来就不用防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这个做的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