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电池不经用 用过的来说两句!

楼主(2010-03-01):
家有YT250 原装850ma 30c电
电池
充满后 飞一会时间电池没力就下来了 自己感觉可能只有四五分钟时间 我只飞飞悬停 电调根据飞机的说明书设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认为悬停的话应该至少有七八分钟时间吧...

网友A:
250设计本身就是缺 陷...
 电池容量小,飞机机身比较重!

网友B:
LZ查一下电机主齿和大齿轮间距,过紧会导致耗电,皮带过紧也导致耗电,螺距设定过高也会导致耗电,我的250原厂850MAH电池悬停可以飞12分钟

网友C:
我的都很正常啊...LZ是不是哪里不够顺滑..

楼主:
恩 看了楼上兄弟的留言 倒是得回家好好查查 我的皮带确实蛮紧的 不过那是因为以前转速提高后皮带产生类似于共振的震动 故意调的教紧 震动倒是没了 还有 我的桨角大概是5.5度时 油门60% 不算很高啊

网友D:
250用850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
太崇拜了~

网友E:
悬停时油门在70%-75%是最省电的。

网友F:
我的250 花牌的850 好像悬停也就5分钟左右

网友G:
我的可以飞12分钟以上,几块电池都可以,亚托原装的 还要长点。楼主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没有调试好。或者电池本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