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人一体齿箱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3-01):
请问有用过 冰人 一体尾齿箱 的兄弟!!  这款冰人 一体尾齿箱  的的使用效果!!  耐炸吗?皮带会脱吗?? 各方面的 一些使用效果?好还是坏?? 诚心求教!!!!

网友:
没用过,觉得不错

网友:
在用,感觉很好,超方便,顺滑,没炸过……倒飞航线中

网友A:
是不是仿E4的

楼主:
继续了解

  有没有炸过尾巴的兄弟?使用改尾波??? 耐不耐炸??

网友:
我在用 不错  很顺滑, 试过一次种机 尾部落地 尾横轴都弯了 波箱完好无损

网友:
很好。俺也在用。换配件很方便。特别是换尾轴。。N快。

网友:
我也买了,就是看上他拆卸方便,等下次炸了就换上

楼主:
貌似都一至说的好

 问下 YT原装SPORT尾波 和这个 哪个好 哪个耐炸一点?

网友:
我个人觉得买山寨机,再花好几百去升级,真的是没必要,哈哈

楼主:
我的是YT SE

SE尾巴 结构太麻烦.... 找个好用容易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E尾巴 结构太麻烦.... 找个好用容易拆的...

  为炸机作好准备!

不炸那会进步,支持LZ!

网友:
不错我在用,换轴拆一个顶丝就好了,轴承都不要动,皮带也不用松。就可以换尾轴了,有的模友亚拓的机子也改这种波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E4的
仔细看看是有区别的。。。。。

网友:
厄。。。说下体验吧,由于这个尾波箱的2个轴承孔1次加工出来的所以同心度当然比亚托的分体式波箱好,飞的时候锁尾感觉会好一点更加顺滑,而且这个轴承好像是比原来的大一号,跟耐炸了。最大的亮点就是快拆,非常方便免去换尾轴麻烦的问题。我炸了2次,波箱还完好。

网友:
冰人的东西很不错,比亚拓原厂的好。非常希望冰人能出整机。

网友:
原本潜水,也来冒个泡。
冰大出个 500 或 600吧 ,我也订一台。
EP only:loveliness:

网友:
同楼上,我也定一台 我要500的,要冰人原装主轴座、加厚机身、全机螺丝。冰大出肯定是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