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常见故障的简单维修方法

楼主(2010-03-01):
首先要正确使用数显卡尺,一般情况下故障率较低。出现问题多半由使用环境不当或电池电压过低所致,偶然也会出现以下故障:

死机”——由于偶然受外界强干扰出现显示值锁定不动。
处理方法:取出电池,过30秒后再重新装入(有时需重复一次或多次)可恢复正常。

.显示闪烁——电池电压过低,应更换新电池(防止电池短路)。

.数字混乱——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种:
A
、保护膜表面受潮或沾切削液(或其它导电微粒)。处理方法:用干燥清洁的布少许沾湿无水乙醇或航空汽油,擦净尺身和保护膜表面。再轻轻拧一小滴无水乙醇或航空汽油(注意不要滴太多,否则液体会进入电子组件造成其他问题!)在卡尺的保护膜上,来回拉动卡尺(目的是把与保护膜紧密接触的显示组件线路板所粘的屏蔽物体也去掉)

、保护膜下面的覆铜板定栅条表面因腐蚀氧化变黑影响信号传递。处理方法:揭开保护膜,用高级橡皮或金相砂纸擦亮栅条铜皮表面,刷干净即可。由于旧的保护膜经过撕扯,贴回去会造成不平整,最好换新的保护膜,因为这也是影响精度的因素之一;

C
、电子组件损坏——处理方法:更换组件。

D、电池电量不足——处理方法:更换电池。(以前的卡尺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这类问题导致的数乱现象不多)

.量面磨损

外量面磨损修复方法与普通游标卡尺基本相同,但要注意防止压伤和沾污保护膜表面。冲击数显组件。研磨用刚玉砂(氧化铝)研磨膏,粒度:粗研W14,精研W7即可。研磨硬质合金量面用金刚石(钻石)研磨膏,粒度同上。

内量面磨损修复中遇到的问题是内爪根部硬而脆,容易断裂,造成修理困难。可局部加热内量爪根部(离开量面,加热温度不超过200,防止量面退火),然后再调爪。修研内量面用烧结刚玉(红宝石)油石,注意检查油石工作面的平面度。

如果内、外量面磨损(口缝)均较大,一般是尺框槽基面严重磨损所至,应该重点修尺框前端槽基面(锉、研磨)。

5.尺身侧面磨损

尺身下侧面是基面,它的直线度对整尺精度有重要影响。应用研磨平板精细研磨,使其直线度达到0.01mm以内(用平尺或刀口直尺检查)。尺身上侧面与基面平行度(用千分尺检查)应控制在0.01mm以内。

6.
清洁、调整

保持量具清洁,定期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整,是保持精度、延长使用寿命的必要措施。

如有不明白之处,请联系QQ58359000 或加淘宝旺旺:量具王子
联系。

网友:
顶!不错的资料!收藏啦!

网友:
谢.
楼主能不能上个电路原理图。

网友:
顶....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