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M26的车长来帮帮我,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1):
我的恒龙M26的金属驱动轮上的螺丝在跑了几圈后容易松动,还出现过一次螺丝松动掉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恒龙M26的金属驱动轮上的螺丝在跑了几圈后容易松动,还出现过一次螺丝松动掉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的坦克主动轮的螺丝也是跑跑容易松,不过上紧点应该没有为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怕拧的太紧螺牙废掉

楼主:
有什么办法或改装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改过M26驱动轮部分的技术贴吗?

网友:
上螺丝胶,拧紧是顺时针,前进是逆时针

网友:
如果真是老掉的话打一点螺丝胶
但是不要太多
一般五金店都有卖
很便宜

网友:
我的M26也多次出现类似问题,如何改进我不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出厂就带的缺 陷!
我有土办法,就是看到轮子要松了就赶紧拧。
因为有一次老丢人了 ,我在广场上驾驶我的m26呢,当时围观了很多人,大家都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还说:“这坦克真不懒,做的真好。。”正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驱动轮掉了。。。妈呀,太丢人了啊

网友:
妈呀,太丢人了啊

网友:
驱动轮和轴之间的间隙大了,用小铁片或易拉管剪成小片,来减少间隙。

网友(2010-04-20):
   虎王,虎没掉过,  周末看看黑豹的表现了

网友:
8楼,要hl给你精神损失费

网友:
不知加弹簧垫圈怎么样,有人试过吗?

网友:
我的虎有掉过路轮的螺丝~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我拆坦克的时候才发现。。呼呼~

网友:
加弹簧垫圈并拧紧就行了,我的第一次松过,搞过后再也没掉过。

网友:
楼上正解
也叫弹簧止动垫圈

网友:
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呵呵,上螺丝胶万一拆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M26左边驱动轮一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弹簧垫圈已经平了,就直接用钳子掰一下(使得更有弹性),再用内六角螺丝刀上紧后就好了

网友(2010-12-08):
我直接上了502  呵呵

网友B:
谁都是这样,我的M26现在就是个静态根本不玩,履带掉得很离谱。

网友C:
上螺丝胶啊!!!!!!!!!!!!!!!!!!!
再好的东西,只要不上螺丝胶 还是白扯!!
我以前的京商 的 越野车,不上螺丝胶 每回玩,都要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