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0ESP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01):
按照说明书安装好500ESP后发现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子框可以左右晃动,经过检查是日子框和翘翘板轴承之间有间隙,请问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啊,我准备加俩个垫片是否可以啊!!!

网友:
一定要加垫片的

网友:
有这个问题?倒没有注意过,回去查一下。

网友:
我也是500ESP 日子框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说要加垫片的。我装上刚刚好。楼主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说要加垫片的。我装上刚刚好。楼主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检查了下,配合得正好,不需要垫片
如果有旷量的话,有可能是两根金属杆没有装到左或右边框的沉孔里,这样就会导致左右边框距离变大1mm左右

网友:
内容说明书没标明有垫片

网友:
我的也没有楼主说的情况,配合的刚刚好。。

楼主:
看样子我得拆了重装了!!!相信不是RP问题吧!!!???

楼主:
很荣幸我中奖了,经过本人重新拆装发现还是加工公差问题无法解决!!不知道这种间隙有无影响啊!!!

网友B:
看间隙有多大,很小的话稍微把日子框往里掰一下,够放2个垫片的话就加垫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间隙有多大,很小的话稍微把日子框往里掰一下,够放2个垫片的话就加垫片吧。

大概又一个毫米吧,手头没有合适的垫片已经买了个新的日子框还在路上,我倒想看看是不是个体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