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舵机有时候只有电机在转,舵臂不转。什 ...
请教一个问题。。舵机有时候只有电机在转,舵臂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01):
有时候打舵,只有
舵机
里面的
电机
在转,舵臂不转,请问什么原因?能修不??拆开看没发现扫齿等异常现象。
还有一个舵机,新的,回中不准,甚至不回中,又是哪里出了问题。。能修不。。。

楼主:
楼上大哥太简洁,,能否说下什么问题,应该怎么修。。不复杂的话。。

网友A:
下面那个舵机应该是电路板坏了
买个新电路板 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
如果不是很贵的舵机

网友B:
检查齿轮,特别是1级塑料齿轮上面的小齿轮部分,塑料齿轮又白又小,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C:
齿轮坏了

网友D:
扫齿了 换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