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凤凰2.5比真飞机难控制

楼主(2010-03-01):
我的凤凰2.5装好后感觉很难控制,和真的模型相差很大,以前用的是XTR,是不是控没有调节好,我的控是T6EXHP,稍微一动飞机动的幅度很到根本没办法控制.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不会吧,我感觉凤凰很好控制,而且比真机还慢

网友B:
凤凰 很好啊

网友A:
进入EDIT修改下参数

网友C:
凤凰比真飞机好操作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模拟器比真机灵活好,这样适应模拟器后,飞真机就很轻松了

网友E:
操作都是一样灵活 就是凤凰里面比真机稳多了 真机很难调成凤凰里面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