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12用2S锂电40%油门时卡住会烧电调吗?

楼主(2010-03-01):
问2212用2S锂电40%油门时卡住会烧电调吗?

网友A:
不会,电调都有保护功能,当电机卡住不转时,电调应该没输出。

网友B:
不一定哦,卡住瞬间,在电调的堵转保护之前,如果电机转速过快,保护响应不及时,一般情况下会烧掉电调。当然,如果电调的电流余量足够,能够承受住很大的电流冲击,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