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已经玩了三个来月配件更换如下

楼主(2010-03-01):
大桨2对,尾桨4对,尾管一根,尾马达一个,现在面临主马达铜齿的磨损问题,不知哪位大侠知道何处可以买到,难道每次都要换主马达吗?不胜感谢!!!

网友:
天天飞吗?LZ强,玩这么久才换这么点,呵呵

网友:
还是那句话

没图没**
多少起落  飞行方式 都没描述

楼主:
每天飞两三块电池,我有六块电池两块原厂四块山寨。

其实cb100真的很耐飞我每次都上一点WD40用10毫升注射器上油很好用,其实cb100最爱坏的是尾桨和尾马达,尾管用实心碳杆根本不会再坏,尾马达一定要会自己缠,星型绕法0.18MM漆包线,修理后的尾马达不要装那个固定转子的铜环,这样炸机时尾桨连同转子会飞出可以相对保护尾桨。头罩用透明胶带加固一下就可,脚架可以用钢丝自己做,其实玩模型动手能力很重要,也是省钱的关键。还有就是调机也很关键一架调的很顺滑机机震动小.锁尾好.这样机机的磨损就会相对小,电池的飞行时间也会相对长些。目前会三面悬停和简单航线,对头还差点。以上是我的一些体会。

当然还是那个问题“主无刷马达齿轮何处购买的问题”总不能每次都换主马达吧,一百多呀!希望有大侠或厂家能帮助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
楼主,问下CB100的主马达铜齿为什么会磨损那么快,主齿是塑料的呀,要磨损的话也应该是大齿轮呀,不解?

网友:
这样看来会玩会调还会修是玩好的基础

LZ这个机型玩的很精通了。
---------------------------------------------------
估计lz至少上百个起落,铜齿磨损可能是由于塑料主齿轮磨损后不及时换新。
导致磨损后的塑料主齿轮和铜齿不能很好的咬合。加剧铜齿轮磨损。
这样就会出现铜齿轮磨损很快! LZ没换过塑料主齿轮是吧

网友:
如果铜齿和塑料大齿之间的间隙太大,也会造成铜齿的磨损。
我就知道CB100主无刷电机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很耐用,反而铜齿会相应没那么耐用,所以一早就在TB网上买了2个新的备用。当时TB那个店家还和我说没什么网友要这种齿轮,他根本没想到要进货,我当时也是等了很久才有货。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淘宝上曾经看到有4#3b的主齿但不知是否合适,犹豫了几天,再看时就都没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我想问一问这个店主能否定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淘宝上曾经看到有4#3b的主齿但不知是否合适,犹豫了几天,再看时就都没了。:loveliness:
我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4#3B主齿,当时因为CB100在国内销售没多久,所以TB上的CB100配件还不充足,所以只能买适合用的4#3B配件。我是在TB网趣乐模型买的,为了避免被人说我做广告,还是你自己去捜一下,问那个店家还有没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