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买了10CHP 感觉没大家说的那么差

楼主(2010-03-01):
考虑了白金版DSX9 和10C  最后还是决定买了装高频头的2.4G10C    首先控在我手里第一感觉塑料感特别强 没有DSX9有质感 但是拿手里手感不错 摇杆也没什么间隙问题  10C摇杆附近的塑料材质我觉得不如DSX9 因为DSX9那个塑料是磨砂的非常细腻 10C的特别光亮像山寨控  其实就是个视觉方面 如果考虑性能那还是不错 设置菜单和功能感觉比JR好 (我飞固定翼的) 背景灯可能会很耗电 不过我以前的DSX7也很耗电 耗电方面就不做评论了   最爽的就是接收机上电的时候几乎在我上电的一瞬间就能遥控了 几乎没有延迟 而DSX9接收机上电要延迟1秒到2秒的样子   然后我拉距测试了  把控放在2楼窗户边 我拿着接收机 下楼 大约走了150米的样子(中间不是直线 隔了个5层楼房子)接收的灯开始有点闪烁了  同样的测试在我DSX7上也做过 大约只有100米的样子   有其他发现我会继续补充。

楼主:
沙发是自己的

网友:
10C功能是强的,但外观和手感是差了点。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loveliness: 我也想买。

网友:
来个报价呗

楼主:
我并不是最低价格买到的 不过是在本地买的 省了运费 而且是几台里挑的一台呵呵 花几十元挑一台还是不错的。。接收机是6014可以上高频头2.4G 版本3450元 PCM变频高频头 600元

楼主:
FUTABA接模拟器的插座非常不好 用不了多久插座就会损坏的!我以前的6EX插座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最低价格买到的 不过是在本地买的 省了运费 而且是几台里挑的一台呵呵 花几十元挑一台还是不错的。。接收机是6014可以上高频头2.4G 版本3450元 PCM变频高频头 600元

变频高频头有点贵了。

网友:
10C的练习口是很垃圾…… 经常接触不良 JR的好。
我觉得10C好啊,非常喜欢 。外壳用料虽然差一点 但是其实做工还是蛮好的。

网友:
我现在DSX7 和10C一起用

网友:
 我现在DX6i 和10C一起用

网友:
用10C玩模拟器有点浪费吧,电位器可是有使用寿命的。

楼主:
我现在用了几天发现10C最大的缺点了!那就是后面那个扩展插口!(模拟器口) 必须使用非常好品质的插头 否者很容易接触不良!所以我现在插头插上面就不拔了用扎带捆在控把手上。  别的都超爽啊!特别是设置熄火方面还有倒计时方面比JR强不知道多少倍 呵呵 一开始样子觉得不怎么好看 不过越看越爱   我买了FF9原装的变频高频头 现在可以拿10C飞廉价的飘飘机(60元的ESKY接收机)又能拿2.4G飞我的油动固定翼 省了不少接收机的钱啊!哈哈

网友:
那FPV加功放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最低价格买到的 不过是在本地买的 省了运费 而且是几台里挑的一台呵呵 花几十元挑一台还是不错的。。接收机是6014可以上高频头2.4G 版本3450元 PCM变频高频头 600元

你的2.4g高频头也是Futab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4g高频头也是Futaba的吗?

tm10  10c自带的。接收机6014

网友:
下狠手 自己改个模拟口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