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H发动机

楼主(2010-03-01):
问下大家用OS55H发动机的的朋友,你们炸鸡有没有谁把化油器主油针炸掉的 我每次炸鸡都会炸的稀奇古怪。上图给大家看看,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这个东西

楼主:
第一张图被油卡挡住了 第2张能看到

网友:
 炸的很独到啊

网友:
我一直以为炸机是飞机撞坏呢

网友:
建议完全拆解检查,能炸成这样可能有内伤。

楼主:
哦豁 有内伤就完蛋了  但是现在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唉 为什么我每次都炸的这么独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豁 有内伤就完蛋了  但是现在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唉 为什么我每次都炸的这么独特

是不是落地时给什么突出来的地方磕到了?

网友:
我有一次是把50油机ASP发动机的油针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落地时给什么突出来的地方磕到了?

我们飞飞机的地方是草坪 估计应该是有凸起的地方吧 当时也没怎么看 提着尸体就走了。后来回去找了下 也没找到。
看了下我那台旧的OS50化油器的油针,和55的副油针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仿佛还买不到这个东西!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卖化油器的地址啊 !!!!!谢谢大家了 !!!

网友:
这个就炸的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飞飞机的地方是草坪 估计应该是有凸起的地方吧 当时也没怎么看 提着尸体就走了。后来回去找了下 也没找到。
看了下我那台旧的OS50化油器的油针,和55的副油针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仿佛还买不到这个东西 ...

到处挖了一下,好像真的就没有55的化油器。LZ有点杯具了,要么哪里搞个尸体回来,要么等等看看以后会不会单出了。

楼主:
唉 我也到处找了下 仿佛是没有配件卖 连化油器都没有卖的!!55才出来没多久,估计也不会有尸体卖。真的是杯具啊!!!!
我看了下91的化油器 上面的主油针仿佛和55的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楼主:
难道真的要我从新买个发动机吗????请各位模友帮忙想下法,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第一:因区区一根主油针,就只有从新买发动机。第二:等到胡子白OS和YT出配件化油器,这个希望太渺茫。第三:我发现91的化油器油针仿佛和55的差不多。如果有模友有这两台发动机的麻烦帮小弟对比比较下是否能用!!!!再次感谢!!!!

楼主:
小弟我今天就守着帖子等热心的模友们帮我想办法!!!

网友:
55才出来没多久,比较难买的啊。。。帮顶

网友:
0s 50 的主针或同颊形的该可以用,前题是你断掉的能拿出来,os也有单个化油器卖

网友:
91的肯定装不下,LZ是连油针座都断掉了,即使有得卖,也要整个化油器买。
可以买个50的化油器回来先用着,因为50SX的SX-60L化油器和55HZ的HZ-40L化油器的接口是一样的,只是这样做会增大油耗。

另外,55HZ的主油针和50SX的主油针是完全不一样的,LZ不要想着只换油针了。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283
照例鸣谢一下铁汉。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这种炸法很离奇啊。。。

楼主:
庆幸庆幸!!!!!哈哈。终于买到了主油针!!!!!现在就是漫长的等待油针到手。
看了铁汉的帖子,萌发了把50化油器装在55上的想法。弄好了给大家报告效果!

网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可以把91的油針拆下來裝在55上,因為化油器的構造是相同的

OS 55HZ的主油針,與91HZ(無油幫浦)是相同的,都是改良的雙O環細針

其實如果用舊款單O環粗針,也無所謂,就是細膩度的問題,但是基本都是可以換裝的。

55改50化油器,測試完告訴記得分享成果阿!

网友:
今天5i怪怪,發帖很怪,出現兩篇!?

楼主:
哈哈哈,先大笑3声,没想到今早正准备把50化油器装在55上,突然快递来电话,我还在纳闷除了定的油针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昨天买的,不会真的是油针到了吧 没想到果然给我了个Surprise!
还有感谢铁汉兄给的提示与建议,我也发现了91的主油针和55的通用。还有我收到的油针包装上面就是91HZ 现在已经把油针装好,呆会装好试机。
还有我也很想把50的化油器装在55上,试试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等55试好机后就马上动手改装上50的化油器!!!测试完毕后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结果!!!
再次衷心的感谢各位热心魔友和铁汉兄给予新手的帮助和建议!!谢谢大家!
上几张才收到的油针

网友:
我有个50的发动机上卡化油器的2个黑色卡头螺丝断里面了,有谁知道哪里有卖的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