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九鹰260打前進舵是走直線的嗎?

楼主(2010-03-01):
我的jj是向一點鐘方向走,如果打右舵是向四點鐘方向走,懷疑是十字盤設計問題!因為和Lama對比過是不一樣.

网友A:
日本手不行,美国手可以

楼主:
已解決.這個小机架上半部原來是可以分開.

网友:
不改不行的,只能手动修正。

十字盘必须旋转45度才可以。才是精准直线的前提。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打前进却朝右前方跑。回去琢磨一下怎么改。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打前进却朝右前方跑,打後退却不太动!

网友:
到底是怎么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不行,美国手可以

我的到手就改了美国手,一样偏!!整体顺时针偏35°左右。
拆开看了,逆时针转动十字盘下面那个滑槽环应该管用,可惜里面带凸筋/沟槽,不能转,除非把凸筋磨平然后用胶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到手就改了美国手,一样偏!!整体顺时针偏35°左右。
拆开看了,逆时针转动十字盘下面那个滑槽环应该管用,可惜里面带凸筋/沟槽,不能转,除非把凸筋磨平然后用胶粘.....

这个方法早试过了,(凸筋)不用动,自己在抠一条(沟槽),
使(滑槽环)机尾方向就是了。但是效果不大!
还是要改十字盘方向才行的。
但想不好十字盘让它转那个方向。舵机臂怎么转怎么连接。
舵机一体设计转角度有难度

楼主:
其實可以胶水都不用粘,除非飛得很暴力,否則滑槽环應該很難移位.

网友:
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