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电源电感线圈磨损有危险吗?

楼主(2010-03-01):
新买12V 12A电源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电感线圈,应该是在安装的时候与外壳摩擦,导致线圈的漆包线绝缘层磨损并且与外壳接触。这样有危险吗?有影响吗?

网友:
中间加绝缘片

网友:
质量问题,很危险

网友:
即使没有触电的危险,也有烧毁电源的危险。

楼主:
现在已经在使用,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可不可以滴点502在上面再加绝缘片

楼主:
还有220V的那几个脚如何绝缘?加热熔胶怕日后要拆的时候不好拆。

网友:
那是相當的危險﹐赶快絕緣吧

网友:
加个壳吧

楼主:
线圈已经加胶片绝缘了,220V的脚还是用了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