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调整

楼主(2010-03-01):
请老魔头教教菜鸟如何调整电调 飞机是GL450C标准配置

网友A:
我知道的是一般电调都有设置说明书,按说明设置即可,如果你买的RTF那就不用管它了,除非你要变更配置。不知你是哪个牌子,各厂家都有自己的设置程序说明,基本上大同小异,问商家或者上网站找一下就行。假如你有其他要求可以明确提出,这样大家才好提建议

楼主:
谢谢LS 回复。已经找到装机说明。自己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