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结构问题 大家帮忙提提意见

楼主(2010-03-01):
底部工作为定制的铸铁平台,回货后发现不能照原设计加工。现在改为移动龙门结构 ,L板厚48   X轴底板厚40   大家帮忙看看 ,结构上有没有问题,自己总在L板上觉得不对劲。
平台尺寸为400X600X120,行程设计为300X420X180
Y轴用双滚珠丝杆1605 单60 3A步进驱动
X轴用2004丝杆   60 3A步进驱动
Z轴用2005丝杆   57  3A步进驱动

A图

A图

B图

B图

C图

C图

平台

平台

铸铁平台

铸铁平台

楼主:
等大家抛砖头

网友:
Y轴打算用两套丝杠吗,再用同步带一起传动??这种结构怪怪的,感觉底座上的两根方轨横向受力将很大,

楼主:
楼上是指Y轴两条方轨受X轴方向力很大?

网友:
国际象棋棋盘?

网友:
强大。。。结构好独特

网友:
是这个意思。说极化一点就是把X轴不装,只装一块L板,装一条方轨,再横向推L板上部分的感觉。我觉得两条方轨上的滑块用一横梁直接连起来,受力将均匀的多,再在横梁上面另外构建工作台面。(工作台和横梁不直接连接的)

网友:
哈哈,其实我也不懂,正在做一个轻型的雕铣机,雕个铝件什么的。

网友:
我做的结构也很独特,XYZ全部在工作台面下面,这样的话,把台钻扭个头过来就可以雕刻了

网友:
看看我最近在坛里淘的,非常棒的一个结构件,上面放块带T槽钢板,装上步进,就是一个雕刻平台了

网友A:
喝多了不说话以免得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喝多了不说话以免得罪人。

网友:
只在一侧用丝杠驱动Y轴不好吗?两侧都用滚珠丝杠,好贵哦

楼主:
明白liu617的意思了,横向力指对Y轴导轨的侧向扭矩,这个扭矩在X轴移动时体现出来。
我的X轴底板后部设计了两个槽用来与L板配合也是基于这个扭矩考虑,这样你可以等同的看两个L板和X底板为一体件了。另外L板厚度有48,X轴底板有40厚。
做成你所说的结构是我最初的想法,导轨吊装,但平台回来是这个样子了。你的结构很有意思,不过比较难保证平台水平。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seasky所说的单Y丝杆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机器精度,尤其是加工到X轴两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刀具离Y轴丝杆有将近400mm远,扭矩太大。  丝杆也不贵,250一条。

楼主:
OSAKI也在哈,你的雕机完成了没,非常感谢你带来的常温发黑方法,以前还不知道有这玩意儿。

网友:
丝杆也不贵,250一条。

什么品牌的,1605? 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SAKI也在哈,你的雕机完成了没,非常感谢你带来的常温发黑方法,以前还不知道有这玩意儿。

哈哈

楼主:
两根1605的滚珠丝杆都是旧的 广州二手市场淘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