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问题请问

楼主(2010-03-01):
请问各位老大
我想买套车刀,但是在淘宝上发现有2种压紧刀片的方式,请帮忙说说它们的区别,还有那种以后好配刀片点。谢谢!!!
第一是用T型梅花扳手压紧的如图
第2种就搞不懂了,它是如何压紧刀片的

网友A:
第二种是
偏心螺丝紧固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是
偏心螺丝紧固

哦!谢谢!!!那种好呢?那种好配刀片呢?

网友:
第一种刀片贵!第二种刀片便宜!

网友:
我也正想买呢,就是不懂,白钢刀,焊接刀,机夹刀。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
借楼主地方同问,这种车刀的规格是多大的?一般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种车刀片的规格一般是什么尺寸?还有价格一般多少?

网友:
我搞什么都是一条6*6*150的白条 不锈钢一样干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