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10和260的主板是否相同

楼主(2010-03-01):
有说九鹰好的也有说九鹰坏的,从esky的第一代拉马,到华科尔的5#6,再到九鹰210a一共接触过这3架双桨机,可以说各有特点,esky的拉马比较早当时我记得是7百多,通过它了解对双桨机的习性,也比较好飞,但是冬季冷,在室内飞它噪音还是很大,lp反对。华的5#6和蓝剑的小飞机类似,飞的也不错,但是它的配件很昂贵,一个舵机145,还不算邮费。现在的九鹰好了飞起来很稳,比较适合菜鸟,另外对飞行的空间不苛刻,噪声小。这个机器电池的电池太糟糕。随机带的2个电池全报废了,山寨的到时很好一直玩,也没有坏。很多模友说九鹰的板子爱坏,我的还没有遇到,反而很皮实。有一次一个手控制一个手拍照。可是没控制好掉鱼缸里了!在掉进去的那刻,我那叫一个急呀,我想:完了。急忙捞出来,用吹风机吹干开机,没反应,看来不行了。又换块电池,开机,行了。还是原来那么稳。玩了210,还想玩玩260,我发现他们的板子有点类似,问商家说不一样,我有点不相信,因为我的210板子上标的是260a。这是不是意味它就是260的板子呢,请大家鉴别一下!

260的主板

260的主板

210的板子

210的板子

网友:
看样子一样噢

楼主:
补充说明

第一个图片260主板,是我从本论坛下的,那位大虾因为正负极接错烧了,发上来求助,我看很清晰借用的,第二个图片是自己的210实拍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讨,如果相同的话,有210的,再买一些散件就可以再攒一个260了,主板可以共用。

网友:
搞不好可以

楼主:
谢谢意见

我准备买散件自己攒了,这样可以节省下主板的钱。

网友:
主板不能通用

楼主:
不能通用这种回答有点简单,您试验过?

要按着常理说是不能通用的,可是我210主板上标的是260a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呢?按说正规厂家的电池应该超过山寨的吧,可是偏偏九鹰210的电池就飞不过山寨的,我是按着一切皆有可能的想法去提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又见芯片打磨
当初陈进就是打磨的摩托芯片差点进去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咋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
打磨芯片……
再怎么打磨,也知道上面的那片是2.4接收模块,下面那片是单片机!

网友:
楼主啊!你看看,板号不一样的啊!
一个是RX-04、一个是RX-00……
从外表看是看不出什么的!核心的东西(程序)都在被打磨过的单片机里。有了单片机的参与,硬件(焊接的电子元件)一样,不能确定其功能也一样啊!
打个比方吧: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一台装的是XP系统、另一台装的是Vista,能说这两电脑拥有相同的功能吗?
外表一样,不等于功能一样!
不借助单片机开发板等工具,就能用肉眼看出程序(源代码)的不同?

网友:
其实我觉得楼主的那个210主板和旧款的不同,我以前看到网上的210旧款电路板的直线舵机是在电路板同一平面,但是他这个电路板的直线舵机和260使用的一样,是拆开来分别安置在电路板的正反两边。不知道其它人的210电路板是否也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谁有2台 给实验下

又不会坏的是吧

网友:
不能通用——单旋翼和双旋翼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

硬件完全一样。
但是,单旋翼和双旋翼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我试过,不行,210的主板和260的不同,型号也不同,也可能我的210主板比较老。
另外再说咯问题,我测试过,甚至用260的遥控器都不能和我的210主板对码,也就是说遥控器都不同。
上面说的都是我实测结果,实践出真知。

网友:
对码应该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行,210的主板和260的不同,型号也不同,也可能我的210主板比较老。
另外再说咯问题,我测试过,甚至用260的遥控器都不能和我的210主板对码,也就是说遥控器都不同。
上面说的都是我实测结果,实践出真知 ...

网友:
不能对码,现在260的遥控器和210的机器都在身边,折腾了1个多小时了,无法对码?
210的遥控器210的机器,很容易就能对码

楼主:
没有说明白

不知是我没有说明白还是咋的
,我是把我的210的板子和摇控器用在空的260上,我的210板子上标着260A的字样,所以不存在对码的问题。不过据淘宝卖家称控可以通用,事实看来不行呀!

网友:
我写的还不明白吗?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我没有说明白还是咋的
,我是把我的210的板子和摇控器用在空的260上,我的210板子上标着260A的字样,所以不存在对码的问题。不过据淘宝卖家称控可以通用,事实看来不行呀!

不能通用——单旋翼和双旋翼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硬件完全一样。
但是,单旋翼和双旋翼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12-07):
昨天我试了一下把210的主板安在260上了    试了一下发现不是大浆不转就是尾巴不转 好不容易调好了 飞了一下还不错   摔了几次后大浆就不转了 舵机顶死在上面调一下控舵机又顶死在下面 赶紧拆下来换210上 完了主板坏了 怎么弄就是不能回中  大家千万别试了150元钱连个响都没听见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