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高档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01):
一款档次高点的直升机仅凭自身陀螺仪控制,是否能作到:不人为修正方向,向前飞100米直线(无风室内,直线不是指标准的几何直线,但也不是明显弧线),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平衡仪+导航系统,自动驾驶栏目好像很多人在研究

网友:
仅凭自身陀螺仪控制是基本没可能,
通过其他电子设备可以实现,和直升机本身档次没直接关系

网友:
列兵凶猛

楼主:
感谢 lvzhong 的回复,和我预想的一样。是设计者不愿花精力分析处理陀螺仪信号? 还是单轴陀螺仪无法实现满意的效果,必须增添更多传感器,设计复杂的分析算法,影响成本?又或者玩家对这一点毫不在意,没必要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lvzhong 的回复,和我预想的一样。是设计者不愿花精力分析处理陀螺仪信号? 还是单轴陀螺仪无法实现满意的效果,必须增添更多传感器,设计复杂的分析算法,影响成本?又或者玩家对这一点毫不在意,没必要开发

有这样的设备,你可以在taobao搜索DJI看看
实际上你说的的这个属于无人机范畴,你可以看看相关专栏

网友:
那就是无人机了 还有什么乐趣?

楼主:
发这个帖子本因对陀螺仪感兴趣,想了解现今直升机把它利用到什么地步,我能做些什么。幸遇高手解答,还了解到DJI这个东西。请问lvzhong,你觉得只用一个单轴陀螺仪配合单片机能控制好航向吗(不要求飞行高度平稳)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技术,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个帖子本因对陀螺仪感兴趣,想了解现今直升机把它利用到什么地步,我能做些什么。幸遇高手解答,还了解到DJI这个东西。请问lvzhong,你觉得只用一个单轴陀螺仪配合单片机能控制好航向吗(不要求飞行高度平稳)

能控制航向,有单片机有传感器没有干不了的
能控制航向不等于能飞,你找个直升机玩玩就知道了

像这样的问题试验比发帖更直观

网友:
这个问题和那些“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差不多。

直升机本身玩的就是人对机的控制,如果什么事都交给电子系统,那就不用玩了。

另外,现在的陀螺仪只是负责航向稳定性,纵向和横向稳定则无论多高档的直升机都是要人手修正的。

网友:
机枪连发

网友:
论坛最近好像有点发飚…

网友:
楼主,你去欧美买架真直升机,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人家都有自动着舰系统,保证悬停一动不动,航线笔直笔直。